~~~请问怎么在板子上开工艺边的微型槽呢?

楼主(2008-09-20):
我用的是pads2005,画板子时左右留了加工用的工艺边。
我想在工艺边上开一个微型槽(就是板子上下都有槽,但是又不切掉),这样加工完成以后
就可以把多余的工艺边掰掉
请问这个非贯穿性的槽怎么开啊?

网友:
要求工厂工艺边做V-Cut

网友:
就是V-CUT了,要求每面深度一般为板厚的1/3.

网友:
这个之间和PCB厂家的技术人员说好了
 他们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
能不能仔细些
为什么要开槽

网友:
容易掰断啊 工艺边一般是为了波峰焊时候方便而设置的 波峰焊结束后 要掰掉的

网友:
把你的要求告诉PCB厂家就行了。

网友:
邮票孔orVcut

网友:
工藝邊用陰影填充或在四周畫輪廓后標出尺寸即可.
至於是要郵標孔還是V-CUT那要看你作業方便不方便了..

网友:
V-CUT

注意在拼版的时候最好留0.4mm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