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无法安装问题

楼主(2008-09-20):
在安装第一步时。点Install License File,没有任何反应!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01-28):
我也i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你是不是连网了安装的

网友(2008-12-21):
    如果是iso文件,要用虚拟光驱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谢谢各位。!

         所说的要清理注册表是因为以前有装过POWER PCB(PADS)软件,若无法安装才要进行注册表清理,但这台电脑没有装过PADS软件,注册表应该不用什么清理吧?

网友:
    直接去找安装的exe文件吧,这个可能是链接出了问题!

网友:
    要把注册表进行深度清理

    可以加入本群的群共享里下载这个清理软件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 没有太好的办法  以前装过PADS的话 把老的删删干净 注册表之类的都删掉 要是还不行 就换个版本的pads 或者换个其他版本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