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出gerber出问题

楼主(2008-09-20):
我在15.5中是可以出gerber的,现在用16.01出gerber出现这样的提示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Sat Sep 20 21:01:35 2008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MM
FILM-SIZE             24000 16000
FORMAT                5.3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UNDEF-APT-CONT        NO
WARNING: for raster artwork formats, artwork accuracy must be
t least one place greater than the database accuracy, up
o the maximum accuracy allowed by the selected output format.
ncrease the accuracy by increasing the "Decimal Places" in
  the FORMAT section of the artwork parameters and then rerun
  artwork.
  The current output is rounding down the data.  Failure to change
he format may result in inaccurate arc coordinates in the output
  files and possible shape/void plotting failures.

================================================================
     PROCESSING FILM < TOP.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0.25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00
ffset y:                           0.0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0.5000 0.00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0.2500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9.7822 34.556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25000                                  DARK
IRCLE     0.30000                                  DARK
  CIRCLE     0.40000                                  DARK
  CIRCLE     0.60000                                  DARK
  CIRCLE     0.63500                                  DARK
IRCLE     0.80000                                  DARK
IRCLE     1.01600                                  DARK
IRCLE     1.27000                                  DARK
  CIRCLE     1.39700                                  DARK
IRCLE     1.52400                                  DARK
  CIRCLE     1.65100                                  DARK
IRCLE     2.30000                                  DARK
  CIRCLE     2.79400                                  DARK
  CIRCLE     3.25120                                  DARK
IRCLE     5.00000                                  DARK
  SQUARE     0.76200                     0.000 NO     DARK
  SQUARE     0.76200                     0.100 NO     DARK
  SQUARE     1.00000                     0.100 NO     DARK
QUARE     1.27000                     0.000 NO     DARK
  SQUARE     1.39700                     0.000 NO     DARK
  SQUARE     1.65100                     0.100 NO     DARK
  RECTANGLE  0.30480     x 1.77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30480     x 1.778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63500     x 2.032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1.10000     x 3.00000      90.100 NO     DARK
  RECTANGLE  1.14300     x 1.65100       0.100 NO     DARK
ECTANGLE  1.14300     x 1.651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1.14300     x 1.65100      90.100 NO     DARK
ECTANGLE  1.22000     x 2.200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1.50000     x 0.300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1.50000     x 0.30000       0.100 NO     DARK
ECTANGLE  1.50000     x 0.30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1.50000     x 0.30000      90.100 NO     DARK
ECTANGLE  1.51890     x 1.65100      90.100 NO     DARK
ECTANGLE  1.60000     x 2.20000       0.100 NO     DARK
ECTANGLE  1.60000     x 2.20000      90.100 NO     DARK
ECTANGLE  2.20000     x 1.50000       0.100 NO     DARK
ECTANGLE  2.30000     x 3.80000       0.100 NO     DARK
ECTANGLE  2.30000     x 3.80000      90.100 NO     DARK
ECTANGLE  3.00000     x 3.20000      90.100 NO     DARK
BLONG     1.60000     x 3.80000       0.100 NO     DARK
BLONG     1.60000     x 3.80000      90.100 NO     DARK
     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网友:
估计是有设置没好,我是15.7的,生成很正常

网友:
有几个警告的缘故。

1.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说你没有画photoplot outline,软件自动帮你用drawing extents代替了;---没关系
2. “for raster artwork formats, artwork accuracy must be  at least one place greater than the database accuracy..."精度设置警告:软件里出gerber时的精度(小数点后位数)应比在设计数据中的高出至少3;---修改后此警告消失.
3. “0 width line found at (0.5000 0.00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0.2500“ 这个警告讲得应该听清楚地了吧!----看看(0.5000 0.000)处的这根线是否和自己想要得有出入,若有修改即可;
4.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9.7822 34.556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估计还是精度设置的缘故。说的是软件自动忽略一段起点和终点相同的部分(69.7822 34.5562)
另外,关于精度设置的问题不太确定。是小数为越多越好呢还是说有其他方面的约束(比如板厂方面)?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tahoxu 谢谢你  明白了很多

网友:
一般整数设为3,小数部分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