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08-09-20):
PCB导出gerber后或者预览时在solder mask上能看到的地方(如IC焊盘)就是露出来的地方吗,也就是不要涂绿漆的地方吗?还是说在solder mask 上能看到的地方就是需要凃绿漆的啊?

网友:
solder mask:防焊(也称阻焊)开窗,含非电镀孔开窗和板边开窗。图形转移做成的底片用于防焊曝光遮光www.eda365.com
paste mask:SMT焊接区域,也就是下锡膏的面积。一般paste mask图形不会超出solder maskEDA365论坛网
PCB论坛网站|高速PCB layout设计|SI仿真技术论坛
paste mask 指SMT 元件;Solder mask包括SMT,DIP,以及测试点。PCB论坛网站|高速PCB layout设计|SI仿真技术论坛
具体来说,paste mask可是为了SMT元件涂锡膏用的.
PCB论坛网站|高速PCB layout设计|SI仿真技术论坛solder mask 是防止焊料流动,造成短路。

楼主:
能针对问题回答吗?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但是我还是不清楚、
尤其是solder mask,看到的是地方是要涂绿漆的还是不图绿漆?回答“涂”或“不涂”就好了。
当然说得清楚更好,但是希望能针对问题解释

网友:
solder mask是阻焊层,你出gerber时看到的都是裸铜的

不涂!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明白了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