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的共模电感放置问题

楼主(2008-09-22):
请问在LVDS的差分布线中,共模电感的放置有什么要求么?是靠近输出端子还是靠近芯片?
PS:原理图中,共模电感附近还有接地电容,我理解应该是构成LC滤波的

网友:
对对接的过程中,是没有电感的,因该是跨接电阻吧,如果是电感对高速信号是阻抗无穷大,不合适吧。

这个电容式共模滤波作用的,通常跨接电阻是100欧姆,根据芯片的特性,做的好的芯片会有3pin, 电阻2端各接一个pin,电阻中间接一个pin(此时电阻100欧姆是2个50欧姆组成的),作为共模电压取样点;但是一些没有这个共模电压取样点的芯片,如果也这么设计的时候通常就外加一个共模滤波电容。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是很明白,应该不是跨接电阻。是这样的:主芯片出来的LVDS信号,准备接到插座上,但是走线在板子上辐射大,所以添加了共模电感+滤波电容(个人理解),电容是必须要放在插座附近的(这个我也不明白,是为了信号在出去板子以后考虑的?),但是电感放在哪里就比较困惑:如果尽量靠近芯片的pin,也就是想在始端滤出共模部分;但是如果放在插座附近,组成LC滤波回路??  困惑中……

网友:
common mode chock一般都是for EMI的吧,而且要靠近connector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