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转pads

楼主(2008-09-22):
请教高手,以前用orcad  layout的一块板子,现在想要用pads软件修改。可以转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以前用orcad  layout的一块板子,现在想要用pads软件修改。可以转换吗?

应该可以转的
但是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