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开关是什么封装啊?

楼主(2008-09-22):
俺是新手,请问一下按键开关都有 些什么样的封装啊?提前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大啊
要看你用的是哪一种了
跟据Datasheet建了
一般有DIP的也有SMT的
DIP的多些

网友:
这种东西自己画一下也不错啊。。

网友:
找供应商要一本目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