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allegro仿真中,激励波形的幅值怎么设置呢?谢谢,已解决

楼主(2008-09-22):
板子设定了DC电压,设定了激励信号的频率,
仿真结果波形中,发现激励波形和接收波形的幅值均大概为1.2V,不知道哪里能设定激励波形的幅值。

另外,不知道是否可以设定如下信息。
1 激励波形的上升时间
2 TTL信号的高低电平的门限

网友A:
楼主说的激励波形应该是指的输出波形,因为在sigwave里面是没有激励信号的波形的。
对于主动元件,这个波形是由模型(一般IBIS)决定的,不能另外设定幅值。

1,这个激励波形如果仍然指的是输出端波形的话,其上升时间也是由模型决定的,如果你指的是激励源(stimulus)的话,在图形界面是改不了的,你需要去改sigxp生成的网表,然后用命令行运行。
2,模型的门限可以在模型库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激励波形应该是指的输出波形,因为在sigwave里面是没有激励信号的波形的。
对于主动元件,这个波形是由模型(一般IBIS)决定的,不能另外设定幅值。

1,这个激励波形如果仍然指的是输出端波形的话,其上 ...

谢谢,我指的就是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的幅值是应该是3.3才对,sigwave上显示是1.2,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谢谢

网友:
    如果不存在衰减网络,可能是你的模型有问题。

楼主:
    的确是模型错了,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