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库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8-09-22):
偶刚学Allergro,碰到了一个问题:在制作封装的过程中,有一个步骤是要选择焊盘。而我之前刚刚新建一个焊盘,为啥点击焊盘选择按钮后什么东西也没有呢?并且软件中也自带了很多焊盘滴呀,为啥我也在点击按钮后的对话框中一个都看不到?是不是我没有将那些焊盘与封装设计中所需的焊盘库没有连接起来?如果是的话,如何连接呢?万分感谢~~

网友:
把库的路径设置一下,看你刚才那个焊盘放在哪里你就指定在哪里就可以看到焊盘了

楼主:
嗯,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我是在安装目录下pcbnev文件夹里的site.env记事本中进行了路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