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过孔问题

楼主(2008-09-22):
那位大虾给帮忙看看,附件里的文件怎么不能走过孔了!pads2007做的,

网友:
如下三個地方看.
是可以做過孔的.
圖1中只定義了從top 到 inner2的via. 所以你想要到哪里你再定義下.
圖2中定義了3-6這种via只能從inner3到bottom. 所以別的你只能用另一种standard了.
圖3中定義了各層可用這兩种過孔.
現在你想要從哪一層到哪一層,只要在圖上中設定就ok了. 然后F4搞定.

网友:
樓主, 這板不是你做的吧.
我看了里面的設定都還做到位了.而且已有過孔.
而你現在過不了,是不是借了誰的資料來做的學習?
建議: 1,自己找個原理圖親手做一塊板.
         2, 把論壇里的教程再看過3遍.(我已看過不知几遍了)

网友A:
在二楼的界面下,选design界面的DRILL中,将值改为0就可以打过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二楼的界面下,选design界面的DRILL中,将值改为0就可以打过孔了

不認同此方法,此參數表示過孔的電鍍厚度,應不能為0.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还不行,还要设置dill  pairs   楼主可以设一下

 如果你只想用通孔那就都删掉。
如果你还是想用3-6的话那你就重新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7楼的说的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