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08-09-22):
请问在PDAS中 layout和router,分别是做哪方面的应用的。做PCB用哪个?

网友:
都是画PCB的 ROUTER强大一点 不过不太稳定

网友:
两个互相完全兼容,如果是高速布线的话,就用route了。

网友:
可以简单理解为:layout是手工布局布线,route是自动布线器

网友:
楼上说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