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DM6446 Nor Flash问题

楼主(2008-09-22):
首先,大家别怪我。我绝对是本论坛的忠实用户,我也知道这里不太适合发DSP的帖子。但我也是没有办法,下面是我的理由:
1.我找不到论坛这么火,到其他论坛上,什么HELLODSP呀,SEEDDSP呀,人气很可怜,发贴有回复都很难,更别说有用的了。
2.我们这里高手很多,而且大家都很热心,说不定会碰上一个懂行的呢。
3.求版主过一天,再删我的帖子吧。

具体的问题是:
TMS320DM6446,接了一个NoRFlash,AM29LV256,也就是DaVinciEVM的那个型号,有两个问题:
1.AM29LV256的数据口是1.8V的,可以做到,但手册上没说地址也是1.8V的呀,为什么TI 评估板上可以直接连起来呢?
2.我用TI评估板的flashwriter_nor.out烧写u-boot-567-nor.bin,不成功,CCS提示信息如下:

"Enter the File Name
E:\Zjp\nor_flash_package\u-boot-567-nor.bin
Burn Offset
Do a global Erase
y
"
然后就死了,我以为是TI的UBOOT文件与我的板子不符合,就自己用写字板写了个文件1.bin,里面就几个0和1,再烧写,还是不成功,不过这次CCS的提示信息变成,下面这样的了:

"Enter the File Name
E:\Zjp\nor_flash_package\1.bin
Burn Offset
Do a global Erase

FlashWriter Version 1.9
Starting Download to NOR Flash
Image is 65536 bytes long
Reading Image from: 81000000
Writing Image to:  02000000
No Flash devices have been found
NOR Flash Verify Failed @ 0x0
"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板子没有NAND Flash等其他AEMIF器件,只有NorFlash,而且我的DDR2共有128MByte,不是想评估板那样的256MByte。

谢谢各位,耐心看完。
请知道的,或有想法的,指教一下。
zodisa@126.com
QQ:277382882

网友:
Norflash本身就不好用,我们也用这款DSP,一直用NAND,你的问题应该直接找TI的FAE来问就好了

网友:
用这个这么贵的,做什么产品哦?拆下来用烧录器烧

网友:
我在使用ARM时也选用过nor flash,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在修改PCB时将flash封装的pad宽度减小问题就解决了,不知道这个是否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宽度减小?您的意思是有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