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使用求助

楼主(2008-09-22):
我使用siwave出现下图所示问题,仿真菜单中只显示上面两项,其他都是灰色,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今天第一次学习,问的问题肯定都很低级,请各位不要笑话。

网友:
仿真S参数至少要添加port
不然哪里来的S参数

楼主:
谢谢指教,我试试!

楼主:
可以了,我还要多学习基础才行啊

网友(2009-01-16):
因为你没有加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