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线宽无法显示宽度值

楼主(2008-09-22):
具体见下图:

网友:
看右边的控制面板阿!

楼主:
控制面板里TOP选项下面的就都没有了,显示不出来。

网友:
show element

show element

网友:
你的那种情况是display->measure,右侧find中All off了。。。试试看?

该怎么做楼上朋友回答的很具体了。。。

网友:
line是指没有电气特性的线,cline是有电气特性的整条线,cline segs是有电气特性的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