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ds?

楼主(2008-09-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把图发上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
一般高速电平在对接的时候都用2种,就是直流对接和交流对接,通常交流的比较简单,只要考虑摆幅,共模电压,钳位电压等参数就好了,并且EMI也比较好。

你说的ECL是负电压驱动,并且应该是5V 的,这样跟LVDS进行对接肯定需要电平转化的,具体还需要根据各自的特性去对接。

可以参考LVPECL和LVDS的对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