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一个关于FPGA引脚的PCB引出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我现在在用ALTERA的EP2S180(1020引脚)搭一个测试平台,用16层版(加上顶层和底层共8层信号层),6MIL的最小线宽,请问一下,靠近FPGA中心的I/0引脚怎么引出来啊?

我认为最多就是通过过孔每相邻管脚之间引出8条线出来啊,那里面的I/O不是不能用了?

谢谢

网友:
你需要把线变细,每层在相邻管脚引2根线出来即可。如果不行,把最外面2排用Top层引出,3、4用Bottom层引出。

网友:
可以用比两个引脚间的长度细的线,还可以在引脚之间打过孔,由别的层走线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但是我那块版子 PIN与PIN之间是不能走两条线的(因为最小线宽的要求)

要是谁可以给一个1020脚FPGA全部IO都用完的应用例子就好了

1020个脚都这么困难了,1520的不是更恐怖!!

画个PCB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