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rcad库中的元件拷贝时会丢掉pin number

楼主(2008-09-22):
为什么orcad库中的元件拷贝时会丢掉pin number? 可以避免吗?
还有原理图中的器件为什么不能直接存到器件库里?

网友A:
在原理图中直接拷贝元件会丢pin number?
应该不会吧  你是怎么拷贝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丢pin number的问题,比如我现在要建一个C2的库,而它和C1差不多,我就借用C1的图,直接拷过来用,但拷过来后发现pin number没有了,必须重新添加!

网友:
好像是的,我在拷贝元件的时候也时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直接拷贝元件会丢pin number?
应该不会吧  你是怎么拷贝的?

不是原理图拷贝,是库中元件的拷贝.
比如我做器件时,其他库中有相似的元件,想拷贝过来时,PIN Number就丢失了.只有PIN Name保留下来了.

网友:
直接拷贝元件符号应该没问题
如果你打开元件编辑页面 然后框选 再复制 估计会有问题的

楼主:
但是从原理图无法拷贝器件到库中啊

网友:
可以从 design cache中把元件先拖到 自己建立的元件库中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在Capture中PIN Number的重要性远远大于PIN Name
因为PIN Number要用来生成网表和PCB绘制软件相交互的,要一一对应的
原理图库分为符号库和元件库,符号库只是一个表现形式
重要的信息是通过编辑元件的属性来定义的
所以你复制的过程只是复制符号,添加了PIN才能成为Library
可能这也是软件设计人员的初衷吧(猜想...)

楼主:
9#的解释有点意思.
不过版主的解答也是解决的方法.
谢谢各位,cadence如果能够作个拷贝选择就好了!

网友:
可以COPY的,但要在项目管理器中COPY亚;就是DENSIGN  CACHE栏中直接拉到你的器件库中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谢谢版主.以前一直不知道!

网友(2011-08-02):
谢谢楼上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