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ALEEGRO中怎么拼板

楼主(2008-09-22):
请问一下在ALEEGRO中怎么拼板,请高手解答一下..我是想两块不同的板子拼在一起做..听说可以省很多钱..

楼主:
    没有人理我......

网友:
    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好,说个大概吧
    1.这两个板你要画在同一DSN
2.两个板的net最好分开,不然你layout会很乱
3.根据工厂制程在两个板中间增加邮票孔或其他方式

网友A:
    allegro 拼板/拼图: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hlight=%C6%B4%B0%E5

网友:
    这个问题昨天还和我朋友讨论来着,以前的protel很方便可以拼,但是allegro好像就没有直接可以拼的方式,但是昨天在浏览论坛cam区的时候发现cam350可以用来拼板,所有也解决了allegro的一点小小缺点。

网友(2009-03-25):
    还是用CAM安全

网友(2010-01-18):
    allegro中也很方便

网友(2010-03-16):
    allegro 可以直接拼板的

网友(2010-04-29):
    怎么拼?有没有奉献一下

网友:
    都是用Gerbtool拼版的,这样做可以将原理图独立设计,但层数必须一样,且叠层顺序也必须一样,这样在拼版的时候才不会将层的内容对应错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allgero中作拼版,其实拼版只是拼的outline以及周围的TAB点,并且注意Tab的位置,避开connect等一些突出板边的零件,具体还要和板厂多沟通,尽可能拼出来的板子利用率是最高的!

网友:
    大小不一样的板子也可以拼一起,可在原理图中全部加入,但是注意net的区别!

网友(2011-09-01):
    没有图么

网友:
拼版:1.整合原理图
      2.整合机构(让机构做连版图有vcut的那种)
      3.把做好的板子整合,对应机构
      4.gerber ok~

网友:
在allegro里拼板很简单的,一是把俩个结构dxf档的文件导入在一个BRDFILE中,原理图也都在一起。二是netin后,按页把俩个板的零件分开。三是按照最节约成本的方法拼板,或是请板厂给你个建议(我一般都是自己拼完给工厂的),是做v_cut还是邮票孔,要看你们的板子的形状了,自己决定或咨询板厂。其中细节部分不用我说大家也应该知道。

但是要注意了,拼板必须要叠层数量一样(一个2层板跟一个4层或多层板是不能拼到一起的),必须是2层板和2层板,4层板和4层板,等等,

网友B(2015-01-14):
引用 网友A:
    allegro 拼板/拼图: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5583&highlight=%C6%B4%B0%E5

    版主
你給的網址是無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你給的網址是無效的

可以访问这个链接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83-1-1.html

网友:
    在ALLEGRO中只拼外框

网友:
    只要给板厂提供你的拼板要求,他们会给设置的

网友C(2020-08-11):
引用 网友A:
allegro 拼板/拼图: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5583&highlight=%C6%B4%B0%E5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2020-09-24):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分享

    不是说无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