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一起学PADS (一)★★★......【有问必答贴】

楼主(2008-09-22):
大家一起学pads!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大家对PADS软件使用有不明白的地方或有什么心得体会,

本贴限pads9.5及以下版本的交流。(暂不交流PADS VX)

欢迎跟贴!有问必答!

由于此贴已过有效期,特开新贴:

★★★ 大家一起学PADS(二) ★★★......【有问必答贴】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3&fromuid=1147

网友:
PADS如果自动铺铜,铺出来的锐角怎么手动修改啊

jimmy:

这种修改起来很费时间。

主要跟你的走线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一直在说,良好的设计习惯很重要,可以比免很多后续优化的时间.

如果一定要修改,可以一些比较明显的锐角处,画一个keepout,或是画个copper out,

灌铜后将之删去。

楼主:
这种修改起来很费时间。

主要跟你的走线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一直在说,良好的设计习惯很重要,可以避免很多后续优化的时间.

如果一定要修改,可以一些比较明显的锐角处,画一个keepout,或是画个copper out,

灌铜后将之删去。

网友:
那具体和什么走线习惯有关呢?好的习惯应该是怎样呢?
我是菜鸟,希望楼主耐心指教

jimmy:

比如创建元件,丝印外框统一做在all layer

2d线宽不低于5mil

TEXT等信息不添加在TOP或BOTTOM层

等等...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我用的是2007,别人用2005设计的板子,我用2007打开这个板子,用ORCAD10.5输出网表,再导入到这个板子中,
原理图中更改的地方在PCB中没有显示.为什么啊.请楼主帮忙.为什么还将EGND网络自己删除了.这不是白改原理图了吗,是2005与2007兼容性的问题吗?
错误如下:
Mixing nets EGND CN2 1 FMI CN2 1
CN2.1 LA4.2 TP42.1 RF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EGND
Mixing nets FMINT CF6 1 FMI RF2 1
LF4.2 P4.1 P3.1 DF1.3 CF6.1 RF2.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EGND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
楼主开个QQ群吧

网友:
请问画PCB时,自建封装有哪些好处。
因为我平时工作中都是直接用PCB图直接保存封装。

网友B:
钻孔对问题
看到一般的PCB,都设有有限的几个钻孔对,如8层板,设1-2、2-7、7-8、1-8,可有些信号只到3层,或4、5层的,什么也要用2-7的钻孔呢?
还有个“地”的问题
手机中有模拟地和数字地,它们是布在同一层还有不同层?如下面的层叠方式:
TOP(RF device)-layer2-GND3-layer4(RF&High Speed&Audio)-Gnd5-layer6-layer7-Bottom
TOP(LCD)-SG-GND(混合地)-SG(RF带状线)-VCC-GND(参考层)-SG-BOTTOM(RFdevice)
模拟和数字的地分布在哪?还有“混合地”与“参考层”地有何区别?

网友C:
初次使用PADS,出现如图中央的问题,左边的电容和右边FPGA不能正常连接!
可能是我的走线比FPGA的管脚要粗吧,导致在DRP模式下,出现FPGA这边用非常细的线来连接
这个问题能在开DRC模式下解决吗,有的话,告诉我方法,非常感激!

网友(点评):
关掉DRC可以,但是 你完全可以从IC管脚细点 后面粗些!

网友D(2008-10-22):
Value值显示问题
最近画了一块板,线也弄完了,最后时,老板要求出图制版是显示出VALUE值来,
我用allegro画的原理图,PADS布的线,现在板子布好了,想加进去VALUE值,却不可以;
关键是我最开始导网表是没在后面加{VALUE}项,打算生成一个新的显示VALUE值的CEO比较下,
结果比对后说NO DIFFERENCE,各位帮忙想个办法,能顺利解决就好,实在不行,最后出CAM图时
只好手工添加了,希望各位能提供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点评):
在ECO比对的时候,必须把comparison页compare only ECO registered attributes的选项勾起来。

网友E:
LOGIC 的问题

请问有尊敬的版主,我在使用LOGIC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接地??按右键选地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提示:
pin discrepency    decal gate<1>for gate number#<1>
还有就是我画线的时候可以在线走到一半的时候双击左键悬空,而别人使用LOGIC 时又无此功能.
为此我很是苦恼!别人说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但是我把别人做好的LOGIC文档放入我的电脑打开,上述问题又没有了,因此我怀疑是否是软件设置的问题,真诚地请教版主!

网友(点评):
在线走到一半的时候双击左键悬空,你将设置里面的allow floating connections打上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尊敬的版主,我在使用LOGIC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接地??按右键选地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提示:
pin discrepency    decal gatefor gate number#
还有就是我画线的时候可以在线走到一半的时候双击左键悬空,而 ...

please uncheck
allow floating connections

网友:
对思齐:
1.看到一般的PCB,都设有有限的几个钻孔对,如8层板,设1-2、2-7、7-8、1-8,可有些信号只到3层,或4、5层的,什么也要用2-7的钻孔呢?
reply:因为2-7的过孔会自动根据网络选择层,就是说你布线在每3层,过孔就连每3层,其它层则不连!

2.
手机中有模拟地和数字地,它们是布在同一层还有不同层?如下面的层叠方式:
TOP(RF device)-layer2-GND3-layer4(RF&High Speed&Audio)-Gnd5-layer6-layer7-Bottom  TOP(LCD)-SG-GND(混合地)-SG(RF带状线)-VCC-GND(参考层)-SG-BOTTOM(RFdevice)模拟和数字的地分布在哪?还有“混合地”与“参考层”地有何区别?
reply:初涉手机,这个不太清楚,不过以我的理解,由于手机比较复杂,数字模拟区难以区分,通过都不作特别的数字模拟分开处理啦,但是对高频部分都会隔离开来!至于混合地当然是数模地混合啦,而参考地层是作为射频线,音频线的参考层,因为这个层完整性较好

网友D:
求助:网表问题
重新装了下电脑结果,输出网表时提示      :
Design Name: D:\资料\复件 FINAL.DSN
[FMT0012] Can't open first output file
#各位碰到过没有,帮忙啊,先谢谢拉!

斑竹救命

网友F:
封装转换问题

用的是4.0版本,转过来的pcb能够打开,不过把其中封装保存到库里,再编辑的时候没有外轮廓,不知怎吗回事,大家试试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jimmy:

元件库的外框设置在丝印层,你没有打开丝印层的color ,所以不可见。

把相关层的color打开就OK了

网友G:
问过简单的问题。。Layout中不是有自动布局和自动不线吗?
但我没找到自动布线在啦。。麻烦版主指点12.。。

jimmy:

在router软件里面进行。

网友:
回复 16#

封装转换问题
用的是4.0版本,转过来的pcb能够打开,不过把其中封装保存到库里,再编辑的时候没有外轮廓,不知怎吗回事,大家试试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你封装外框所在层的颜色可能设置的是黑色,和底色一样,随意看不到~
改一下丝印层的颜色就可以看的到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07,别人用2005设计的板子,我用2007打开这个板子,用ORCAD10.5输出网表,再导入到这个板子中,
原理图中更改的地方在PCB中没有显示.为什么啊.请楼主帮忙.为什么还将EGND网络自己删除了.这不是白改原理图了吗, ...

对ECO对比时还要选上UPDATE,这样就可以将PCB与原理图一一对应。

EGND网络自己删除了是你在原理图上面没有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07,别人用2005设计的板子,我用2007打开这个板子,用ORCAD10.5输出网表,再导入到这个板子中,
原理图中更改的地方在PCB中没有显示.为什么啊.请楼主帮忙.为什么还将EGND网络自己删除了.这不是白改原理图了吗, ...

在ECO对比的时候,要选上UPDATE。

EGND网络被删除是因为你在原理图没有连接此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已有QQ群:28326856

网友(点评):
版主的群貌似未开放哦!什么时候开放?向大家学习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J:

自建封装方便管理,标准化。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多请教高手吧

好的设计习惯不是能用文字表达得清楚的。

就像好的生活习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对问题
看到一般的PCB,都设有有限的几个钻孔对,如8层板,设1-2、2-7、7-8、1-8,可有些信号只到3层,或4、5层的,什么也要用2-7的钻孔呢?
还有个“地”的问题
手机中有模拟地和数字地,它们是布在同一层还有不 ...

这是盲埋孔常识。相关的资料可到群共享下载(PADS手机盲埋孔设计资料)

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最后在单点接地这是老生常谈的经验,相关资料可在论坛上面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次使用PADS,出现如图中央的问题,左边的电容和右边FPGA不能正常连接!
可能是我的走线比FPGA的管脚要粗吧,导致在DRP模式下,出现FPGA这边用非常细的线来连接
这个问题能在开DRC模式下解决吗,有的话,告诉我方 ...

那是因为你设置了安全间距不当的原因。比如你的FPGA的元件脚间距才6mil,而你的安全间距值设了10mil 或6mil以上,而又开启了DRP走线的话,当然无法连接。

我很少开着DRP走线。都是设置好显示栅格和设计栅格好,利用栅格的功能来进行走线。很少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Value值显示问题
最近画了一块板,线也弄完了,最后时,老板要求出图制版是显示出VALUE值来,
我用allegro画的原理图,PADS布的线,现在板子布好了,想加进去VALUE值,却不可以;
关键是我最开始导网表是没在后面 ...

用ORCAD重新生成NET,再导入进行对比,更新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尊敬的版主,我在使用LOGIC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接地??按右键选地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提示:
pin discrepency    decal gatefor gate number#
还有就是我画线的时候可以在线走到一半的时候双击左键悬空,而 ...

可以接地。画走线的时候按SHIRT+空格就可以了,TAB可以进行却换.

请用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网表问题
重新装了下电脑结果,输出网表时提示      :
Design Name: D:\资料\复件 FINAL.DSN
[FMT0012] Can't open first output file
#各位碰到过没有,帮忙啊,先谢谢拉!

斑竹救命

请将FINAL.DSN改为FINAL.ASC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4.0版本,转过来的pcb能够打开,不过把其中封装保存到库里,再编辑的时候没有外轮廓,不知怎吗回事,大家试试看,有没有这个问题。13260

因为转过来的封装的2D线是放在顶层丝印层,而默认的显示顶层丝印层是没有设置COLORS的,你把顶层丝印层的COLORS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过简单的问题。。Layout中不是有自动布局和自动不线吗?
但我没找到自动布线在啦。。麻烦版主指点12.。。

没有此功能。

只有局部自动布线功能。双击焊盘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转过来的封装的2D线是放在顶层丝印层,而默认的显示顶层丝印层是没有设置COLORS的,你把顶层丝印层的COLORS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的那个元件的outline跑到paste mask bottom了,找了半天才改过来。看来转换时的颜色还是不要保留比较好。

楼主:
本人是pads的忠实使用者,利用休息之余特开此贴

目的只为了提高初学者的水平,与高手交流

大家对PADS使用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跟贴

网友:
我想问下,我自己画了两张PCB板的,A板和b板,但是这两个板子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有一些器件的名是一样的。我现在想把两块板子放在一起去制作。不知道如何将两块板子拼起来。

想问一下板主,这个怎么弄的。

网友D:
:lol 斑竹是个热心人

楼主:
回复 网友L:

第一种方法,将A板全选,然后在B板中,打开ECO模式

将A板复制进来。此时需要处理一些细节,比如重名的元件会自动更名,网络会自动更名,灌铜会自动消失。

第二种方法,将A板MAKE REUSE,然后在B板中添加REUSE,同理要处理灌铜和元件更名的细节。

第三种方法,将A板,B板转到PROTEL中,然后进行特殊粘贴,这样子就不会元件自动更名,但是需要处理灌铜。

第四种方法,在CAM350进行拼板,
拼板方法: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ight=cam350%2Bjimmy

第五种,在AUTOCAD画好两块板拼板的示意图,由PCB工厂去处理。

第六种,花钱请人帮你处理。只需要150元。
DoDoPCB设计室,专业PCB设计,抄板,IC解密。
QQ群:28326856(layout也疯狂)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l 斑竹是个热心人

互相学习!

网友M(2008-11-26):
布局方法请教

请教下楼主,这个PCB应怎样布局才好?新手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N:
qq群加不进去!

网友:
楼主的QQ群是什么?我没看到

网友:
请问

楼主的QQ群是什么?我没看到

网友M:
拒绝加入呀

网友:
好贴啊

版主啊
好好把QQ比较快捷啊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呀,几分种就解决了别人这么多问题,楼主的QQ群我加不进去呀

网友:
楼主你好,我用allegro15.7画原理图

pads2007画PCB,可我在原理图中修改走线的时候,利用PADS2007的ECO导入修改后的网络表,进行对比时却报错啊,如图所示

还有我在COMPARE/ECO Tool中怎么在UPDATE那个黑色圈住的地方是无效状态呢?

网友O:
LZ 你好!是一个初学者,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PADS中做库文件的问题
每次按照买的<<ADS 2005电路设计入门与应用>>建立元件库,但点击Check Part 自检时,报错.请指教!!

网友P:
creat like union和make like reuse两个有什么区别

creat like union和make like reuse两个有什么区别creat like union在看过教程后,觉得和make like reuse很类似,真是这样吗?希望知道点的人讲解讲解2者之间的区别。

网友Q:
由于层面比较多,如何在PADS 2007里面设置层面快揵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楼主,这个PCB应怎样布局才好?新手不知如何下手

1,先放固定件,如按键,输出输入插座,显示屏插座
2,模块化布局。将与各接插件有连接关系的IC和相关元件靠近各接插件摆放
3,将主芯片,RAM根据电路连接关系(性能的重要性),比如居中摆放或是靠近相关的电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N:
qq群加不进去!

人已满,请加入分群。

楼主:
引用 网友M:
拒绝加入呀

主群已满,请加分群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 你好!是一个初学者,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PADS中做库文件的问题
每次按照买的建立元件库,但点击Check Part 自检时,报错.请指教!!

请将报错信息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P:
creat like union和make like reuse两个有什么区别creat like union在看过教程后,觉得和make like reuse很类似,真是这样吗?希望知道点的人讲解讲解2者之间的区别。

两者不同。

creat like union主要是用来布局时使用。比如有些成熟的模块化电路为了避免layout者将重要元件放到其他模块电路去,
硬件工程师或资深的PCB工程师会将这部份成熟电路做成union,这样子可以避免新手布局犯一些常规的错误。提高布局效率和时间。

make like reuse主要是复用,比如有些RF电路是成熟,稳定,其他机型可以完全复用此电路布局和布线。所以常用成熟电路的布局布线做成reuse,方便下次复用。

两者主要的不同点是:union主要针对新机型的布局,reuse主要是针对类似的机型借用以前的布局。

如果是新机型,以前没有同样的电路,相同的布局布线,make like reuse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版主的28326856群为什么拒绝加入新成员呢

人员已满,请加入分群。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由于层面比较多,如何在PADS 2007里面设置层面快揵键啊

Ln

n是你要切换的层

比如你要切换到第3层,请输入:L3
然后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次使用PADS,出现如图中央的问题,左边的电容和右边FPGA不能正常连接!
可能是我的走线比FPGA的管脚要粗吧,导致在DRP模式下,出现FPGA这边用非常细的线来连接
这个问题能在开DRC模式下解决吗,有的话,告诉我方 ...

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两个元件不在一个层,电容在底层BOTTOM。IC在TOP顶层

网友:
回复 网友S:

那不是错,是正常的!

网友Q:
由于层面比较多,想通过设置快揵键来查看各个层面,请问有没有这个设置啊

由于层面比较多,想通过设置快揵键来查看各个层面,请问有没有这个设置啊

网友T:
请教LZ,make like reuse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jimmy:
同样的元件类型,同样的元件编号,同样的连接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由于层面比较多,想通过设置快揵键来查看各个层面,请问有没有这个设置啊

Ln

n是你要切换的层

比如你要切换到第3层,请输入:L3
然后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LZ,make like reuse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同样的元件类型,同样的元件编号,同样的连接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分群的号是多少啊

群号:19421245

网友U:
向楼主请教: ORCAD画的原理图,pads2007画的板,为方便贴板,如何把相应元器件的值显示在LAY好的PCB板的丝印层上并打印出来  示例如下:

网友:
请教楼主
铺铜是 出现错误,说叫我减少SMOOTH 和COPER OUTLINE WIDTH
我该怎么做啊

jimmy:

你画灌铜边框的时候,线宽用得太大了.

你选中灌铜shape,将线宽改为6-20mil之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向楼主请教: ORCAD画的原理图,pads2007画的板,为方便贴板,如何把相应元器件的值显示在LAY好的PCB板的丝印层上并打印出来  示例如下:

1, orcad导网表时需要导入value这一项,以后才能在PCB上面进行标识和打印.

如果刚开始就没有导value这一项,可以这样做

2, 将orcad重新生成网表文件,这时一定要加上value这一项,然后进行ECO更新.这样子PCB上面的元件就有相应元器件的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V:

兄弟,不要偷懒啊。那个走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的。。
你装好的PADS后,里面有个PADS Router。。这个里面有个自动走线。不过要先设置好走线规则。

网友:
请教楼主

我在处理DDR的时候,由于是用ORCAD生成的,所以在pin pair中有一些不能满足要求,例如:
               | DDR IC1 |
source(ADD0)-->  | DDR IC2 |     Pull up(1.25V)
                          | DDR IC3 |
                          | DDR IC
即:ADD0上拉,ADD0至DDR IC 1/2/3/4等长,但是在Pin pair中出现的是:ADD0-->DDR IC1  DDRIC1-->DDRIC2  DDRIC2-->DDRIC3  ADDO-->DDR IC4  DDR IC2-->+1.25v.是不是我必须得到ECO下一个个的更改 Pin pair呢?着急啊

网友:
求高手帮忙

我在处理DDR的时候,由于是用ORCAD生成的,所以在pin pair中有一些不能满足要求,例如:
                 | DDR IC
source(ADD0)-->  | DDR IC2 |     Pull up(1.25V)
                          | DDR IC3 |
                          | DDR IC4 |
即:ADD0上拉,ADD0至DDR IC 1/2/3/4等长,但是在Pin pair中出现的是:ADD0-->DDR IC1  DDRIC1-->DDRIC2  DDRIC2-->DDRIC3  ADDO-->DDR IC4  DDR IC2-->+1.25v.是不是我必须得到ECO下一个个的更改 Pin pair呢?即改成:ADD0-->DDR IC1   ADD0-->DDR IC2   ADD0-->DDR IC3   ADD0-->DDR IC4  ADD0-->+1.25V,然后设定布线规则。着急啊

回复:
你的pin pair有点怪,你能否将这部份的原理图截图上来呢/

如果你的网表就是ADD0-->DDR IC1  DDRIC1-->DDRIC2  DDRIC2-->DDRIC3  ADDO-->DDR IC4  DDR IC2-->+1.25v,

是不允许改ECO的,那样会改变了整个的连接关系.

建议你把这部份的图纸发图上来.

网友:
各说各的,感觉好乱哦~~

网友:
请问用pads2005给电源层铺铜的时候,如果电源和地选的是CAM平面,可不可以自定义铺铜的面积大小啊?就是想让板子靠近边框的地方不铺铜可以么?应该如何操作啊?

答:用line画出一条隔离带就行了.如下图

网友:
PADS双面板

现在我拿到方案公司protel 99se的文件,因为我不会用protel 99se现在我把它转成PADS文件了,但是有个问题现在弄不好,我现在想修改修改不了,是过孔过不了,其它的都是好的,现在PADS里面我打开了有3层板.就是改不回两层.现在我都还不知道为什么!请个位高手指点指点.QQ873326604
油箱wang.ruida@163.com
谢谢!

答:把第三层的信息包括过孔,线条等删掉就可以改回双面板了.

或者出gerber时不添加第三层就可以了

网友:
修改铺铜区

网友(2009-02-04):
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以后还的向楼主多多请教

jimmy: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支持楼主开个QQ群!

jimmy:

已有主群:28326856和分群:19421245,

目前主群人数已满,均是EDA365资深会员。

请新会员加入分群,注明EDA365。

网友:
请教LZ:
我有一个接口滤波板,大部份都是插件元件,贴片元件只有十几个。
线路连接也比较简单,考虑用四层板,不知道LZ有什么好的建议?
板上只有一个小电源,用两个地网络:PGND,GND。

jimmy:

如果只有一个小电源,所以也就不存在电源平面阻抗问题了。

由于贴片元件少,可以考虑单面布局,若表层做平面层,内层走线,参考平面的完整性基本得到保证。

而且第二层可灌铜保证少量表层走线的参考平面。

因为是接口板,要注意PCB布线的幅射,如果把表层做为地平面GND,PGND,走线可以得到很好的屏蔽效果,

传输线的辐射也可得到控制。(参考信号完整性分析)

建议采用此种叠层方案:GND,S1,S2,PGND。

网友:
    版主,你好,我用PADSPOWER做好的元件库,可加到PADS2007里面,见不到元件库名。后把元件库后缀名改成PADS2007的后缀名,看见了我做的元件库名,可元件库里面没有显示元件。请教怎样解决?谢谢!(这个元件库用在PADS2005是正常的)。

    jimmy:

要用pads2007自带的库转换程序进行转换后方可用。

“开始”-->PADS2007-->LIBRARY convert

网友:
在PADS中怎样样丝印图啊

jimmy: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你好,请问在HDI盲埋孔板中(6层或者8层)如何设置叠层结构?通常的做法是1+C+1的1阶盲埋孔方式,但这样安排产生的问题是第二层必须是走线层,否则就没有优势。有没有直接从第一层打到第三层的盲孔这种做法?工艺、可靠性方面能保证吗?(孔径和1阶的孔径一样,因为想保证第二层(地平面)的完整性)。谢谢。

jimmy:

推荐常用的叠层方案如下:

    六层:1-2,2-5,5-6,1-6

八层:1-2,2-7,7-8,1-8

    以上两种为手机HDI常用叠层方案,价格最划算。

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顶层和第二层的走线就没有屏蔽层了,会不会存在向板外辐射的情形?

    jimmy:

    所以会有屏蔽罩

网友:
我想请问楼主,在布4层板的时候电源层和地层是如何和信号层相连的啊?比如说贴片ic的引脚GND是通过过孔与地层相连的吗,还是怎么弄的,我看见有些板子在电源层和地层都有走线,对电源层和地层有那些处理啊?
    望楼主指教!

    jimmy:

放在TOP层或bottom层的元件通过打via到内层与电源层和地层相连。

    有些产品因为对成本考虑比较多,所以在不增加板层的情况下,在电源层和地层都进行走线,此种情况是万不得已的。

对电源层和地层的处理,我们最好是把这两层做为平面层,可以起到很好的屏蔽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PADS如何才能很好很快的布好局?    有什么方法吗?
    还有我的PADS里面的查错和布铜功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找不到了, 怎么弄啊?
     本人是初学者, 希望找到好老师!

    jimmy:

    布局的速度取决于你对电路的理解还有对pads软件熟练程度,

没有快捷的方法,只有多练,多学习,多总结。

    查错是:tools->verify design

不知道你说的布铜是灌铜还是什么意思?

这些命令你查阅PADS的相关教程,相到工具栏相应的命令就可以画铜了。

网友:
    先将中间部分进行画plane外框,然后灌铜优先性设为0,再沿着板四周画一个大的plane灌铜外框(3.3v),将此外框的优先性设为1,然后灌铜就行了。

如何设置灌铜的优先性?

楼主:
    原则上最好在元件面的第二层或倒数第二层设为GND。

    按照100#routon的叠层方案,可以折衷在S1和TOP层进行GND的灌铜,并通过via(2-5埋孔)与GND平面连接。

S1和TOP层也要多打GND 的via,以便良好的连接到GND平面层,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屏蔽效果。

网友:
    请问版主一个问题
    logic里修改元件封装后怎么更新到LAOUT 里面

楼主:
    请问版主一个问题
logic里修改元件封装后怎么更新到LAOUT 里面
引用 网友W:

打开pads layout link链接,选择ECO TO PCB

网友:
    请问楼主 这样更改layout  里的元件封装
    不怕您笑话 呵呵
为这个问题 我郁闷了几天

jimmy:

    选中此元件->右键->edit decal->进入封装编辑界面,

    在此界面下,CTRL+O,在弹出的对话框Are you sure discard the decal loaded from the board?,选择YES。

    然后打开你要的新封装。

    然后file->exit decal editor.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确定。

网友(2009-05-28):
各位高手看看这个PCB封装应怎样做。我在PADS2005 PCB封装编辑器 里做一个圆形锅仔片零件 (用挖铜功能做成的)做好后保存到零件库里,再在画板里调出来用时竞变成实心的了 ,到底怎么回事,应用什么方法做?

楼主:
蜗轮封装请见附件:

网友:
正在学呢

网友:
请问楼主混合分割(正片)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像负片一样直接打过孔就能连接上网咯?

楼主:
请问楼主混合分割(正片)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像负片一样直接打过孔就能连接上网咯?
引用 网友X:

能!

网友:
本人是新手想请楼主帮忙看看附件,为什么顶层和底层连线路连不了,谢谢指点.

楼主:
本人是新手想请楼主帮忙看看附件,为什么顶层和底层连线路连不了,谢谢指点.
引用 网友Y:

因为你没有打过孔。不同层的线路连接,要靠过孔要连接。

设置过孔:setup->pad stacks

网友: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网友(2009-07-23):
老大,能否帮我把附件内的文件转回PADS2007,先谢了.

jimmy:

请自己转!

转换软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76-1-1.html

网友:
本人用2007版的PADS logic添加LM358时出现"Pin discrepency"错误,但添加LM324就Ok。无论是national还是motor-ic库都是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请各位高手指教。

jimmy:

库没有创建正确!请参阅PADS教程中的建库。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282-1-2.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089-1-3.html

网友(2009-12-12):
回复 网友C:

    不能连接的问题多半在于你的设计规则有问题

网友:
请问PADS2007能把板层互换吗?(如4层板,我要把第2、3层对换过来,即2变为3;3改为2。)
PROTEL99SE就有这个功能。

jimmy:
根据以下四步操作:

网友:
版主好,请问下pads2007    我 怎么设置快捷切换TOP和bottom 层  本来是F4,现在我转了个PROTEL99的PCB 却用不了,咋回事啊?

jimmy:

先按快捷键D,然后回车。再按F4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菜鸟,前期都不知道操作,想产品前期该怎么做

jimmy:

外包!

网友:
问题太多了,JIMMY 应付不过来了

jimmy:

挤出时间一定回!

网友:
请问jimmy版主,tools/verify design,检测出来的结果,有错误的地方。
有没有办法像protel一样,(点击jump)就可以跳到错误的位置呀?

网友:
太长了吧,最好问题都列出下.

网友:
回复 网友Z:

    双击

网友(2010-01-14):
请问版主JIMMY你的群QQ是多少?以前的那个加不了啊?

jimmy:

群已满员,可加我QQ:844086148(注明EDA365)

网友:
感觉不能像99SE那样在PCB中把网络名称显示出来,有些很不习惯呀

jimmy:

可以借助外挂显示网络名/

网友:
感觉不能像99SE那样在PCB中把网络名称显示出来,有些很不习惯呀

jimmy:

可以借助外挂显示网络名/
引用 网友AA:

你说的是左边这个NET导航栏还是指其他的外挂软件呢?

2.  PADS 中 怎么样把很多元件比如贴片元件一次性都翻转放到底层呀?假如我想把所有贴片放底层,而插件放顶层。~99中选全局就能把相同封装的元件同时操作。

jimmy:

a1,其他的外挂软件,需要的话可发EM给我:jimmy406@qq.com

a2,利用find查找功能,将相同封装的器件,如0603,SOT23全部选中后,CTRL+F,就可以换到另一层了。

网友:
pcb 中有时线到板边间距不够,但却查不出来,为什么啊

jimmy:

1,规则设置问题 2,操作问题

网友:
现在想学习一下PAD,也安装好了,就是基础教程总没有自己合适的,有那位发我一份,或提供下载地址。先谢谢了。

jimmy:

pads资料下载:https://www.eda365.com/forum-28-1.html

网友:
请问楼主,在logic 和layout已经建立了连接的情况下,能否实现这个功能:在logic里改某个元件的封装,使得该元件在layout里的封装自动更改。
我现在是要改layout封装话,就只有在layout里双击后改,然后再在logic里改(为保持一致性),我怕这样以后做出来的PCB图的封装和logic里的不一样(漏改)。

jimmy:

PADS没办法实现这个功能。

可进行ECO TO PCB时勾选这一项: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s.

网友(2010-02-13):
请问楼主,我在给PCB覆铜时,老是不成功,我是这样覆铜的:先画的覆铜框,此时,在弹出的ADD  DRAFTING对话框中选“TOP”层和“GND”网络,然后在此框被选择情况下,右键选Flood,此时却什么反应也没有;我按同样步骤,只是在ADD  DRAFTING 对话框中,网络那里选“NONE”,此时FLOOD却能成功,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jimmy:

确认以下三项是否与下图一致:

网友:
up,待楼主帮忙解决

网友:
版主,请问自己做的VIA,是不是外径必须大于孔径?

jimmy:

是!

网友:
请问版主,怎么才能实现如下功能:做出来的PCB上的logo,一部分是红色,一部分是黑色。也就是说,PADS里 怎么给LOGO设置颜色?谢谢!

jimmy:

请参阅此贴:教你PADS插入图片,BMP2ASC使用技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5-1-2.html

网友:
请问版主,怎么才能实现如下功能:做出来的PCB上的logo,一部分是红色,一部分是黑色。也就是说,PADS里 怎 ...
引用 网友AB:

    版主,你给的这个链接我看过,我就是用的这个软件导入的logo,但是这个软件好像只能处理灰度图像,这样做出PCB的logo应该只是丝印颜色吧,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logo能否做成其他颜色(此logo中一个红色一个黑色)??谢谢

jimmy:

把这个logo一分二就可以实现了。

且PCB上面的logo没必要搞这么复杂,难道你想让板做出来后,logo是红色+黑色吗?

那油墨就要用两种以上,增加工艺成本。

网友AB:
版主,你给的这个链接我看过,我就是用的这个软件导入的logo,但是这个软件好像只能处理灰度图像 ...
引用 网友AB:

老板要求用两个颜色,没办法......我就是想知道,在PADSl里能不能设置这个logo的油墨颜色?如果不行,是不是只有发板给PCB厂家时附加说明logo油墨颜色??

jimmy:
1,不能
2,是

网友:
我用PADS2007,请问如何生成LAYOUT各层的PDF文档?

jimmy:

电脑要先安装PDF打印机。

在CAM设置中,将output device设置为print.如图:

网友:
请问版主,layout里,“指定区域对总线进行自动布线”这个功能如何实现??教程里好像只有讲怎么进行总线布线,没讲对“指定区域”的“总线进行自动布线”吧

楼主:
请问版主,layout里,“指定区域对总线进行自动布线”这个功能如何实现??教程里好像只有讲怎么进行总线布 ...
引用 网友AB:

    jimmy:

   “指定区域对总线进行自动布线”这个功能在哪个教程里?

网友:
版主请问:
1、我覆铜后,覆铜的颜色是GND的颜色(网络里设置的,覆铜网络是GND),在颜色显示里控制不了覆铜的颜色了。请问怎么办?(此问题已解决,我将网络里GND颜色设成黑色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办法)
2、覆铜后,我在覆铜上加VIA,以连接上下层的覆铜,但是这个VIA却多出一根飞线联到此网络的某一个焊盘上?请问这个飞线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怎么取消这根飞线?若取消了此飞线,此VIA对上下层覆铜连接有影响吗?
3、若PCB图中有飞线,厂家做PCB板时,是不是直接忽略飞线?

麻烦版主了,谢谢!

jimmy:

1,你的方法是对的。原来不显示当前层的灌铜颜色,是因为你对某网络设置了其他颜色.view->nets。

2,只要设计验证时,连通性OK。此飞线可以忽略。你理解为这是PADS软件的特色就行了。

3,板厂是根据光绘文件来制作PCB的,与飞线无关。所以你在提供文件给板厂生产时,一定要确保设计文件无开路,无短路,灌铜是正确的/

网友:
继续等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有可能是和电源的之类的网络接上了,电源和地不能直接相连

网友:
版主,请问我缚铜后,这两个焊盘周围的缚铜效果怎么不一样,左边那个很光滑,而右边那个却是锯齿形,都是同一块铜,怎么会有这个效果

 ??

jimmy:

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你灌完铜后,不小心删掉了3脚周围的一个灌铜shape.

网友(2010-03-21):
继续等待版主

网友:
问下斑竹:在LOGIC的元件类型编辑器里的pin mapping是给PIN定义类型,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Jimmy:

    如二极管的原理图封装命名为A,K,如BAS16器件的话。PCB封装用库里的SOT23,就可以利用pin mapping功能将1改为K,2改为A了。

   还有一些三极管,也可将1,2,3改为E,B,C

网友:
免强走通一块板,但走线超难看,请问大侠怎么优化走线,看起来舒服美观。

jimmy:

先规划,后布线。布线过程中注意一些细节的处理。

网友(2010-04-25):
这个帖子很强啊 哈哈

网友:
请问jimmy,我在画一块4层板,中间2层为电源层和地层,电源层有2个电源,地层有2个地,我要对这两层进行分割,如何设置它们的层属性,是设置为CAM,还是Slipt/mixed?如何操作呢?

jimmy:

可参照此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574-1-3.html

网友:
请问版主有玩过PADS的3D功能吗?如果实现呢?

jimmy:
PADS 3D功能实现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783-1-1.html

网友:
请问版主,PADS9.0怎么把DDR长度数据一起输出查看?

jimmy:

在pads router界面下:

网友:
请问版主,PADS9.0怎么把DDR长度数据一起输出查看?

jimmy:

在pads router界面下:
引用 网友AD: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你导入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
那具体和什么走线习惯有关呢?好的习惯应该是怎样呢?
我是菜鸟,希望楼主耐心指教

jimmy:

比如创建 ...
引用 网友AE:

    走线全部是135度,怎么还有锐角产生呢?

jimmy:

锐角全部是在走线或移动器件或移动走线时产生的。

网友:
学习,还不会用!

网友:
版主好热心,学习中...顶一下

网友:
第 160 樓  第二張圖所示  Net 長度監視 有 綠色底與 黃色底  各代表甚麼意思?

jimmy:

绿色代表长度符合要求

黄色代表长度不够

红色代表长度超过设置长度

网友:
受益了,顶下!

网友:
看帖后不得不顶,楼主真是厉害!

网友:
謝謝回應
如果要修改長度
用 pads 修改   還是 用 router 修改
那一個比較好用?

jimmy:

router相对方便一点,因为有实时长度显示。快捷键是CTRL+L

网友:
了解  Jimmy  謝謝

Router 沒用過
我試看看 用他來修改
好處市面上 沒有介紹 router 的書籍
不知道 到那裡可以找到相關資料

jimmy:

router2005视频教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00-1-1.html

router pdf 教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630-1-2.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735-1-1.html

网友:
download 到了  再次感謝 Jimmy

网友:
layout  DDR2 Dram  需要注意那些地方   那些線需要等長

不知那邊可以找到相關資料

jimmy:

1,等长

需要等长的信号线有:
a,数据总线
b,地址总线
c,控制线
d,差分时钟

2,完整的参考平面,包括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千万别跨区

3,特性阻抗连续

通常单端50欧,差分100欧

4,3W原则

5,蛇形线原则

尽量加大平行线段之间的距离

尽量减小耦合长度

6,参考电压DREF布线要足够粗,推荐>40mil

网友:
關於 走線的阻抗 是要標示在那裡  ( pads 是在那裡可以定義 )
還是出 gerber 後 用文字敘述   這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每次 打樣板子 都會被問一次

jimmy:

可直接标注在PCB上面,出光绘时就有了

也可写在制板说明上面。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在 Net Properties 裡顯示的 Impedance 好像是無法修改
是否要在 Object Attributes 裡去加上 注解?

jimmy:

你把线宽改一下就修改了。

你上面所操作的没什么实际意义,这里我就不继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JIMMY,请问附件里面外面那个环是怎么做出来的?是COPPER吗?我看外环的属性跟里边那个圆的属性都是一样的,直径都是1.5

jimmy:

先放一个PAD,再画一个COPPER,然后选中此copper,右键,Associate,然后点一下要组合的PAD

网友:
JIMMY,我在导入你提供的“PADS导出GERBER简明教程和模板”里面的2L CAM文件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jimmy:

PCB文件呢?猜谜我可不在行。

网友:
JIMMY,我在导出GERBER的时候出现一下几个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jimmy:好好看看此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011-1-1.html

Layout鲫鱼塘――PADS

网友:
JIMMY,我画板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先把地线设置为一种颜色,走线的时候一看是这种颜色就知道是地线,不理会它(放在那里,不走地线),等所有走线完成以后在TOP跟BOTTOM层铺地,所有的地就会连在一块,偶尔碰到有孤立的没有连接上的地线,打过孔后也可以连起来。请问这个习惯好吗?

jimmy:

这个习惯不好!

地线应先fanout出来。

有些芯片的电源管脚或地管脚先引线至电容再由电容打孔出来。

还有一些电源芯片也应该重点处理。

特别是双面板,一定要提前将GND的主干走出来,而不是靠灌铜来实现。有了主干,再灌铜。

网友:
JIMMY,我碰到怪问题了。PADS LOGIC跟PADS LAYOUT建立联系以后,我在LOGIC里面改了一个元件的封装,执行ECO TO PCB以后,LAYOUT里面那个元件的封装依旧是之前的,没有改变。请问是什么原因啊?重试几次都没有用。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手工在LAYOUT里面改元件的封装

jimmy:

ECO TO PCB的时候,这个选项勾选了吗?

网友:
是的好好学学!

网友:
最近要画一个板,很多差分等长线要走,所以想在router里走线,选中PAD点 Interactive Route走线后按Shift+A ,这样走出来的蛇形线幅度可以控制,但宽度控制不了,很宽。想请问楼主,怎样设置可以让宽度小一点?

jimmy:

如下图设置:

网友:
如图所示,这个宽度还是没有变小,可以设置吗?

网友:
回复  jimmy

JIMMY,请问附件里面外面那个环是怎么做出来的?是COPPER吗?我看外环的属性跟里边那个圆的 ...
引用 网友AF:

  请问这样处理后做出来的板子那COPPER部分是不是不会盖绿油的?

jimmy:

copper+pad组合起来就成了焊盘了。焊盘当然不会盖绿油.

网友:
多谢JIMMY的热心解答

楼主:
如图所示,这个宽度还是没有变小,可以设置吗?
引用 网友AG:

    gap值你没有设置好。举一反三如下:

    设为1时:

   设为2时:

设为3时:

以上三种设置,你可以看到蛇形线之间的间距都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谢谢jimmy的热心解答。
    这三种设置是有明显的变化 ,走好线后用tune修改成蛇形线就会很合要求,但是在走线时选 Add Accordion 设置成3/1也还是比较宽

jimmy:

走线时添加蛇形时要注意:设计格点和手感

网友:
请问JIMMY,POWER LOGIC下面如何隐藏元件引脚。比如我现在用的元件有4个脚,2个脚有用的,另外两个脚起固定作用。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不想把固定作用的脚画出来,该怎么操作?

jimmy:

可将CAE封装只画两个有用的脚,比如为1,2脚

PCB封装对应为1,2脚,固定脚为3,4脚。

网友:
请问JIMMY怎么在layout中更新元件封装时只删除器件,而不删除连接在器件上的线呢?
诸位谁知道怎么在layout中更新元件封装时只删除器件,而不删除连接在器件上的线呢?谢谢

jimmy:

不会删除线

网友:
已有QQ群:28326856
 怎么不能加入啊???????

网友:
请问在PADS做封装的时候,怎样做正方形的过孔??

网友:
请问JIMMY,POWER LOGIC下面如何隐藏元件引脚。比如我现在用的元件有4个脚,2个脚有用的,另外两个脚起固定 ...
引用 网友AF:

    原理图做2个脚,而封装做5个脚(包括定位空),导网络表应该会出错吧。JIMMY

JIMMY:

您试了再说。

网友(2010-06-09):
jimmy -20 恶意灌水

网友:
22楼的

回复 网友I:
已有QQ群:28326856
这个群加不进去啊    我的QQ  511074268

加我啊    ,向大家请教学习啊

网友:
谁能把PADS2005SP2的软件发给我吗?yanj_piaomiao@yeah.net

jimmy: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801-1-3.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copper cut out多了之后不容易删彻底啊

jimmy:

你试过了再来讨论吧

网友(2010-07-11):
看完了,都收集起来了,谢谢jimmy,好老师!

jimmy:

我一直相信,没有笨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网友(点评):
jimmy绝对是好老师,不仅耐心,回答还很精练。

网友:
请问JIMMY:  在PCB文件里可以快速增加和删除焊盘吗?有的话怎样操作?

jimmy:

PADS与protel最大的区别在于PADS不支持放置单个PAD。

您可以将PAD(焊盘)做成器件,然后在ECO模式下,进行添加和删除。

网友:
请问,电源平面用处大吗?可否不要电源平面?
我的四层板,想在中间弄2个地平面,电源就在外面用粗的线就可以了。

jimmy:

电源平面用处大

可以利用地平面和电源平面的耦合达到滤波的作用。

同时可以给相邻的信号提供最短的回流路径和提供稳定可靠的供电。

网友:
再次请教jimmy:如何取消pads layout里的自动备份功能!我用的9.1版的

jimmy:

无法取消。您可以设置自动备份的时间长一点,比如为30分钟。

网友:
请问jimmy老师,V型槽是怎么画出来的?用画边框那个工具吗?如果是的话,在选中那个工具后,我选不到画直线这个选项啊?

谢谢

jimmy:

你是指这样吗:

选中2D线命令,在drill drawing层画你要的形状就可以。

画之前右键先选择PATH

网友:
请问,drill drawing层是钻孔层吧,而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E:

    学习了,这个很受用。

网友:
jimmy,看了这个楼的所有的贴,真的是受益匪浅,谢谢!就是还有个地方不明白:就是那个锅贴的封装,没怎么看明白?

楼主:
创建锅仔封装视频教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39374&extra=

网友:
jimmy真是太有心了

网友(2010-08-18):
看完了以上所有,受益匪浅,多谢JIMMY

网友:
请问jimmy,我作自动扇出时,出现这错误提示:
strategy file is miss or corrupted

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呢?

jimmy:

router中需更改一下strategy的路径,如下图:

网友:
求助:怎么在pcb板上显示实际大小

jimmy:无法显示

网友:
看到很多貼,不得不說樓主很強

网友:
初次使用PADS,出现如图中央的问题,左边的电容和右边FPGA不能正常连接!
可能是我的走线比FPGA的管脚要粗 ...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原因吧,第一可能是你连的线太粗了,所以不能正常连接,改成跟管脚一样粗的线应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原因,你把这段走线删掉重新连,看看还能连的上?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把线删了重新走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版主有MSN账号吗??

jimmy:

MSN:
E-lover406@hotmail.com (基本上很少用)

网友:
我新来的

网友(2010-09-19):
LZ太强大了,顶你!!!!!!!!

网友:
我也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一个arm11的芯片,bga封装的,球间距是0.5mm,焊盘直径是0.3mm,但我在router里面无法实现扇出功能,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楼主:
不能fanout的原因:
1,没有板框
2,过孔类型设置不对
3,间距和线宽设置不对
4,格点设置不对(可将格点设为0)
5,strategy配置文件是否设置正确
6,是否有设置允许盘中孔

网友:
还有两个问题:1.格点设置不对,格点指的是设计栅格和显示栅格吗?
2.strategy配置文件在哪设置呀?
谢谢

楼主:
1,是的
2,见219楼

网友:
请教jimmy,pads router中是不是可以单独删掉某一个元件所有和它的焊盘相连接的走线?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把和焊盘相连接的走线都删掉了,出现了上图的情况,上面一排焊盘是我重新连接好的,下面一排被误删掉了

楼主:
选中这个器件,按“backspace“键后就可以实现。

网友:
请教jimmy,PADS9.0 LAYOUT在OPTIONS菜单下没有最下面的一行按钮是什么问题?

楼主:
哪一行按钮?

网友:
今天花了一个多小时看了这个帖子,很敬佩版主的热心!我有两个地方希望能得到您指导下。
1.想做一个这样的螺丝孔,需要怎样实现?

2.PADS9.0转化成PADS2005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1.POWERPCB.REP文件:"Tag" piece on layer Top near (135.85, -11.45) (Drawing name: MARK, Id: 152)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format you selected for export: unsupported object type.
Piece skipped.
"Tag" piece on layer <All Layers> near (135.85, -11.45) (Drawing name: MARK, Id: 152)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format you selected for export: unsupported object type.
Piece skipped.
2.ASCII.ERR文件:Writing PADS-POWERPCB-V2005.0-BASIC ASCII file.
WARNING: Decal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pins were detected in Part Type NPN/ECB
CORRECTION: Unused Decals was removed. (TO-220AB)
WARNING: Decal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pins were detected in Part Type PNP/ECB
CORRECTION: Unused Decals was removed. (TO-220AB)
WARNING: Decal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pins were detected in Part Type B-B-12
CORRECTION: Unused Decals was removed. (B-B-12)

楼主:
1,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螺丝孔。
没必要做成这个样子吧?

2,可按以下方法进行:
A,删掉板上的光学定位点后再进行转换。(低版本不支持你的MARK点封装,主要与你的建库不规范有关系)
B,TO-220AB这个元件类型名不要加/号。

网友:
这个帖子好像一直没进来,呵呵,我也是刚来这个论坛不久。

Jimmy好人啊!佩服!

网友:
::

jimmy:
我从logic导入到layout的时候出现:Part Type 24FPC has 2 signal pins in the design and 0 signal pins in the Library.
Non matching Part Type 24FPC is used by the following parts:
CN551.
Part Type SPHE8202T has 1 signal pins in the design and 0 signal pins in the Library.
Non matching Part Type SPHE8202T is used by the 。
情况是这样的,排座的固定的大管教,我在原理图器件的时候没有画上,在属性的时候就添加两个信号管脚
是接地的,就匹配上了封装。这个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提示了。需要怎么修改才不会呢?

jimmy:

创建logic封装时需加上这两个接地管脚。

网友:
227楼,我的看法是:你的bga封装,球间距是0.5mm,焊盘直径是0.3mm,间距太小,最好在焊盘上打过孔,而且焊盘约12mil,做板子得找工艺好的厂。

网友:
回复 网友AH:

有可能是做元件的时候没有设好,下面的资料,你先看看有用没有。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203-1-1.html

网友:
想请问一下 有很多相同模块的板子  有没有办法快速的布板 3q

jimmy:

可以用复用的方法实现。

利用make reuse link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I:

    谢咯!以后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在线的话可以请教你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J:

    先将一个模块布好,然后做成reuse,接着调用reuse即可。啪啪的,一下完成一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K:

    布局也行了 我只知道布线可以那样 明天试下 3q

网友:
新来的,自学当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很多画原理图都用pads logic。pads软件自带的画原理图软件很好用。orcad画原理图那是以前人们不了解pads才使用的,使用自带软件就不会网表出现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L:

    对于多层板,埋孔和盲孔的钻孔对的设置是很有讲究的,原因是pcb生产问题,如钻孔对设置不当,pcb加工成本会成倍增长或加工不出来,所以必须pcb满足加工要求。如那层没有设置钻孔对,那么就必须使用其他钻孔对。

网友:
今天布板到最后检查LAYOUT连接的时候,一直提示这个问题,找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情况是:部分地线用COPPER加粗了下,电源线也有加粗,就是地线出现问题,删除再连接还是有问题(地线都连接通了),JIMMY能否看看什么问题,谢谢了!

楼主:
今天布板到最后检查LAYOUT连接的时候,一直提示这个问题,找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情况是:部分地线用COPPER ...
引用 网友AH:

1,请确认您的版本是否为PADS2007SP1.
如果是,请换成其他版本再检查一次.

2,请确认某个器件是否没有设置为PLATE(看板上的开路标识查找)

其他的我也猜不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H:

可能是铺铜没铺进去,
你把周围的线往外拉拉,想办法让铜铺进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问题的话,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开始学PADS,立此为证!

网友(2010-10-24):
在LAYOUT中走线的时候,想实现一条线加粗,底层走一条对应的顶层也走一条,上下层通过过孔来连接,怎么操作?谢谢!

jimmy:

可以用绘制copper的命令来实现.

网友:
今天发现了个问题,在走线都最后,覆铜完毕后,想用校验检错的那个功能,发现一点击就提示出错。此前都是用的好好的,这次只是修改上次的版图中的部分而已。谁遇到过,能否给个指导,谢谢!

jimmy:

你的设计中存在开路超过5000个,所以会有此提示.

建议你检查是否开路前先执行一次灌铜.

网友:
四层板,第三层是split/mixed布电源网络
在routing中设置电源网络(好几个电源网络)可以布在power层  bottom层,但是在route中使用自动布线布电源这几个网络,都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M:

电源一般使用的是铜皮,最常用的方法是平面分割。

网友:
回复 网友AF:

我一直也是这个做法,才知道这个习惯不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AM:
回复 网友AN:

距离,首先谢谢你回答。
不过你的回答好像不是我要问的,这么来吧,我要怎么样使用自动布线?就布电源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回复 网友AN:

距离,首先谢谢你回答。

不推荐自动布线,特别是电源网络的划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AO:
我也是在刚学PADS2007,一下子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指导呢,良好的习惯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培养吧。

网友AP:
PADS2007在导坐标文件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提示框是怎么回事呢,,我该怎么处理?我的EXCEL是office 2007

网友:
PADS我有很多都不会,请问怎么入门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P:
PADS2007在导坐标文件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提示框是怎么回事呢,,我该怎么处理?我的EXCEL是office 2007

原因已经找到,罪魁祸首是我的办公软件,之前用的是WPS,换成的office2007也是精简版的,所以导不出坐标来,,现在安装了完整版的office2007,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Q:

找个老师手把手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我也是在刚学PADS2007,一下子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指导呢,良好的习惯应该是从一开 ...

论坛上面很多pcb设计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0-11-30):
新手,刚加入,请各位大哥多多指点!

网友: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7E08N-101M-RA".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需要在哪个地方修改设置?

jimmy:

网友:
回复 网友AR:

太谢谢了,及时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果然是高手...又学了一招...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设置了安全间距不当的原因。比如你的FPGA的元件脚间距才6mil,而你的安全间距值设了10mil 或 ...

利害.....高手啊.JIMMY的操作省了很多事啊

网友AS:
如何将PADS2005 8层PCB改为6层?搜索出来都是要将内层的东西全删除掉,可是删了很久还是改不了层数,烦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如何将PADS2005 8层PCB改为6层?搜索出来都是要将内层的东西全删除掉,可是删了很久还是改不了层数,烦请高 ...

内层可能存在2d线,字符,灌铜,走线,过孔都导致无法删层.

再确认一下,是否设置了钻孔对或埋盲孔.

再搞不定,就直接将PCB文件发上来吧.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布进去啊???

网友:
关于拼版问题:现在有几块小板,体积都很小,想拼成一块,给厂家拼的话,不知道怎么导出坐标(拼板后,几块板就只有一个原点了),用PADS的话,能否实现拼板呢?想实现:拼板成功,又可以导出坐标,有什么好的方法建议下?谢谢!

网友:
拼板最好的方法是发给pcb厂,让他们拼,沟通时尽量说清楚,最好附上一个图,把你的想法画下来。
protel,pads,pcb厂都可以出光绘,不用自己出,除了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一个pcb文件,在router里面边框无法显示,而相同的文件在layout里面却可以看得到板子的边框,就只有一个文件是这样,其他的文件都没问题,是不是router里面可以设置隐藏边框呀?

网友:
请大家看看,我下面这个图,因为间距太小了,覆铜的时候线宽只能设置小一点的,才能记得去,覆铜是网状的,那么加工出来是整片的,还是网状的呢?

网友AT:
回复 楼主:

那在这种间距比较小的情况下,该怎么把铜覆进去呢?

网友(2010-12-30):
呵呵,一口气看到这,JIMMY牛人,真有耐心

网友:
回复楼上的帖子:个人不建议覆铜时吧间距改小,如果非要覆,建议用copper把距离小的地方覆了,或者用粗的走线走过,一般覆铜间距为走线间距的2倍,否则加工的时间会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T:
回复 楼主:

那在这种间距比较小的情况下,该怎么把铜覆进去呢?

灌铜的线宽可以改细一点,比如用4-5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灌铜的线宽可以改细一点,比如用4-5mil

那覆出来的是网状的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
FPC设网状较多,避免FPC太硬。

网友:
这个过孔的地与覆的铜时连接上了的,为什么连接性检查还是报错呢?

楼主:
楼上的,将PCB文件发上来吧.

网友AT:
 从另外一张原理图上复制元件到新的一张原理图上,也提示这个错误,右键增加一个地网络也是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跟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T:
从另外一张原理图上复制元件到新的一张原理图上,也提示这个错误,右键增加一个地网络也是这个错误,是怎么 ...

你在复制元件时,最好能将线一起选中,右键,save  to file.

保存后.

在另一张原理图上,执行edit->paste from file,进行粘贴的动作

网友:
持续了两年多的贴,楼主很有耐心,一定得好好学习进步!楼主辛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谢谢

网友AU:
我想问下用PADS画单面板会不会比PROTEL99更快些,现在时间就是效率呀。来鸟一个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我想问下用PADS画单面板会不会比PROTEL99更快些,现在时间就是效率呀。来鸟一个见笑了

见"人"见"智"

网友(2011-02-12):
请版主推荐一本学习PADS的书。谢谢了!

在当当看了一圈,不知道买哪本好

楼主:
我没在当当网买过PADS的书.
以前我记得老虎工作室有出过一本书,不过版本是powerpcb5.0

我看过很多教程和书,发觉就只有这一本比较实用.

其他的书大部份都是只讲菜单命令,抄袭来抄袭去.

如果你只是想学会这个软件,可以先去书店看一下,因为书店可以先翻来看一下,如果觉得合适,可以在当当网买同样的书.

网友(2011-11-17):
引用 网友AV:
一般那些网络需要包地,那些线要等长,数据线是否都有要求四线带1 地,
这方面是否有详细的理论解释?
如果需 ...

非常谢谢jimmy回复,

另还有些疑问.请教.
1.包地原因,主要针对易受干拢的信号 ,还是针对易产生干拢的信号?或都是两种信号都要进入包地?
2.等长知道是时序要求才做的,但对那些线有时序要求,有时分不清,
如DDR的数据线与控制线是否要求等长?
地址线与数据线是否要求等长?
或者是只要求成组的数据线等长?
又或者只要求数据结的高8位等长,再低8位等长,高位与低位不等长?,

另还有一重要问题,
通俗的说多少M频率的数据信号有时序要求,如是400M,800,还是1G.?

一个实际的问题,如DDR数据线,最长的那根线有800MILS,但大多数线在400以内可以走通,
如果频率是800M,这个时候,走等长好还是不走等长好?

另对于双DDR,或多DDR,如何等长?

3.以前经常有听到较多数据线时,如16根时,
走4根线时要走一根地线,不要16根同时走,不知道是否正确,不知道具体是如何要求的?

网友(点评):
貌似这些都是原理的问题,不是pads技术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1,有空间就包吧. 2,分不清有空间的话就全部作等长. 3,双DDR或多DDR,走星形或菊花链拓扑进行等长. 4,可以16根一起走.不能一起走的话,可能这16根里面有发送和接收,所以要将发送和接收分开. 如果有具体的原理图才行

网友(2013-04-19):
有什么办法能把4层板分离看内层的电源和地层的走线和铜皮是什么样的吗?
我上次打了一半感觉内层短路了。

网友(点评):
单层显示分部看电源层和地层。Z *(*为某一层)

网友(点评):
另外,出光绘后也要核对一下数据是否正确,是否有开短路。

网友(2013-07-23):
jimmy 老师是显示的是Ref.des.但没有Part type and part number

楼主(2013-10-11):
引用 网友AW:
比如说这个封装,那在PART上不是要加很多引脚,在设计规则的时候同网络的安全间距设置为0,这样才能通 ...

中间的散热焊盘只做一个大的就行了。

另外一些小孔,在PCB设计时,选中中间的散热焊盘(通常是接地)的网络后,右键,add via.

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可以比推荐的多加几个。

楼主:
layout做完了,铺铜也完了,但是每次重开pcb文件的时候,铺铜(flood)的地方就镂空了,如果需要展示效果必须用Flood manager重新Flood才行。

解决方法:重新打开PCB文件时,重新执行HATCH ALL就能恢复灌铜了。或者view->nets,然后关闭此对话框也可以。

也可以进行设置:Tool-->Options-->hatch and flood-->勾选“ Autohatch on file load”

楼主(2014-11-21):
引用 网友AX:
版主你好,我用的是PADS2007,在原理图拷贝时,经常会出现很多红色的小方格子(就是那种电气连接断开的标志 ...

取消显示标记选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