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楼主(2008-09-23):
请教,为什么我打开 LOGIC 画原理图的时候,图面放大缩小,移动时,反应速度都好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字体的原因。你选择Stroke这个试试!

楼主:
不错,就是这个问题,谢谢楼上!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可就是找不到修改字体的地方.我用的也是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