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怎么设计的(protel)

楼主(2008-09-23):
NET里面的+15V等  怎么设计进去的

网友:
2种方法:
4 R! ~+ a  ^! X( o第一种:是由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自动导入进去的% Z8 M% g  u9 f
第二种:你双击击需要修改或设置网络的PIN脚或焊盘(点击右键选PROPERTIES也可以的),出现如下图的对话框,在ADVANCED里面就可以设置NET.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点击DESIGN/NETLIST MANAGER,在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中点击ADD添加新的NET后,再用上面的办法将新的NET加进去

楼主:
大致了解  要尝试过才能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