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走线与VIA形成的角度是不是也要避免锐角

楼主(2008-09-23):
信号走线一般要满足转向时走45度角,避免走线走直角和锐角。那么信号线通过VIA换层前后的线段与VIA之间形成的角度是不是也要遵守这个设计原则,避免走锐角或直角?

网友:
如果你过层了,其实就是过了90度的直角,过层后的角度与原角度基本上没有太多要求,主要就是走线顺就可以了。

网友:
立体几何不是说过吗,呵呵,一条与一个面垂直,那么这个平面上得所有的线都与这条线成90度,

网友(2008-11-16):
过了VIA孔就没有必要这么考虑了,

网友:
这个时候应该考虑自感量了。形成锐角处的自感耦合将会非常大。6 u; |; D& S$ D
因此还是避免不在同层锐角。

网友:
不同层的走线形成锐角和环绕问题,看是否在相临走线层,相临则需要考虑,中间有平面则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