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合并问题

楼主(2008-09-23):
最近画了张图,把接口部分和CPU主控电路部分分开画在两个文件(在同一工程文件中)里,现要开始布板,请问怎么把两个文件中的电路布在同一块PCB板中?

网友:
既然是同一工程下,就可以直接从工程总图直接吧网络导入PCB!关键你是否建立了层次原理图。

把多张原理图连接起来,在同一PCB文件上进行绘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首先要确保每张原理图都要放置互相连接的端口(即Port),相连的端口名称要一样.

2.新建一个SCH文件或打开一个上面有足够空白空间的SCH文件.

3.在选定的SCH文件上,执行Design—Create System From Sheet...命令,选择一个SCH文
件,回车确认.

4.把生成的方块,放置在合适的地方.

5.重复3、4步骤,直至添加完所有相连的SCH文件.

6.把每个方块具有相同端口(即Port)用导线相连.

7.在此SCH文件上生成网络表.

8.新建一个PCB文件,加载所生成的网络表.

Protel中实现多张图的统一编号,首先要将多张图纸做成层次原理图,然后点击到总图再选择菜单Tools 下Annotate选项,再将Options标签下的Current sheet only 项的小勾去掉,点击OK,完成.

------------------------
用Protel99画层次原理图时:Duplicate Sheet Numbers是什么错误?
是sheet编号重复。
打开SCH图,然后按快捷键,D,O。
在弹出的option对话框中,单击organization标签,在下面的sheet   NO.里面填好标号,不要重复了。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必须建立层次原理图才可以吗?

网友:
也可以啊,
你把它們UP到兩個PCB中然后再把其中的一個全部COPY到另一個PCB中然后自己找NET拉線就行了....
不過有點慢呵

楼主:
呵呵,也是.

我试试用层次原理图解决吧

网友:
还有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网表导入PCB时,会提示
net aready exist
可以在生成网表时,
net identifier scope一栏由sheet symbol/port connections改为net labels and ports glob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燃放的热心指点!
 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