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ORCAD中元件标号问题!

楼主(2008-09-23):
各位看下类似1R1  2C1   3U1  14L2.......这种元件标号是怎么标的?1代表第一页,2就是第2页,14就是代表第14页

网友:
还没见过你那样的编法,一般我们都用如:第一页零件序号开头为101,第二页零件序号以201当开头的排序方法

网友:
嗯,那楼上的标法在OrCAD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找到方法了,,,
原来是这样,先给个标号再自动生成其他的,比如第3页的电阻,给个R301的标号,再annotate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看下类似1R1  2C1   3U1  14L2.......这种元件标号是怎么标的?1代表第一页,2就是第2页,14就是代表第14页

手动编的吧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