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09-23):
我用的是pads LOGIC与PADS LAYOUT(2007版的),在同时打开进行PCB布局时(各占屏幕一半),鼠标指针用着用着就在编辑区突然消失,只有重启PADS LOGIC鼠标才会出现.

网友:
有,装2007。2吧

网友:
总是听说2007有BUG,到现在我都不敢用,还是用PADS2005安全点!

网友:
我也是老是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不过我都是在把光在型设为Full screen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把光标改为其它好就能看到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所以没用07

网友:
的确是有的

网友:
其实消失了,也不用怕。按一下home,再用按住鼠标中键拖动一下,一般就会恢复了。

网友:
我的破解成功了 用了快一年 有个把星期没有用打开就变成没注册版了。真是搞不懂。我认为2007有好多问题的 不过也可能是盗版的缘故吧。

网友(2009-09-22):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照8楼这位兄台的方法去做好像也是一样没有反应哦~~~* m1 q( `; [  n$ b9 l
真恼火,说知道该怎么办呢?

网友:
有BUG?我用了2007.4的,至今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