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编辑某一页时,不知做了什么操作,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移动了

楼主(2008-09-23):
如题,包括器件和网络名,所有的都不能移动,我做移动操作时会有个黄色的警告图。
之前是可以移的,不知道做了什么操作后来移不动了

网友:
没有注意到 orcad有这种类似fix的功能

关掉再开启软件呢?还这样么?

网友(2009-01-02):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功能,添加元件的是时候也是又个黄色的问号,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什么版本的?

网友:
我用的是cadence spb15.7版本的啊,今天又是这种情况,一张图做到一半又不能动了,我晕啊,真诚请求楼主帮忙解决下。

网友:
问题总算解决了,原来是总线连接出现了眼睛看不出来的错误,从而导致了整个图无法编辑。我是这样查找出来的:我把整个图划分为4快,每次删掉一块,测试一下能不能动,最终发现删掉一块后能动了,再把这个块继续划分,继续删,终于找到那个错误。希望以后谁遇到这样的毛病能借鉴之。
    一般情况下出现不能的时候,也是最近操作才导致的,要是没保存话可以后退几步也能发现错误。

网友(2010-05-10):
学习了,这也是一个检测问题的好办法,虽然笨但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