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5.7如何安装

楼主(2008-09-23):
请教各位高手orcad15.7如何安装

网友:
安装过程:

1、  证书生成

a、双击Crack->keygen.exe,

b、HOSTID中可不填->点击Generate->此时在Crack目录下生成了一个license.dat文件

c、将license.dat文件以笔记本的方式打开

SERVER this_host ************ 1800

DAEMON cdslmd

第一行:将this_host改成你的Host Name,1800改成5280

第二行改成:DAEMON cdslmd C:\Cadence\license_manager\cdslmd.exe

d、将更改后的license.dat文件拷贝到C:\Cadence\license_manager

2、配置系统环境变量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中新建系统变量->变量名:CDS_LIC_FILE变量值:5280@Host Name

3、安装

a、  运行SPB157_wint.Base->CDROM1->setup.exe进行安装,(将CDROM1-4拷贝到同一个目录下安装过程比较方便)

b、  点击Set Up Licensing,以下步骤什么都不填,点击下一步,当然在选择安装组件时视个人情况选择,全选的话要很多空间。(可参考EDA工具手册)

c、  重启后,双击CDROM4下的setup.exe安装库文件

4、引入证书

点击开始->程序->Cadence License Manager->License Manager Tool,在跳出来的窗口中选择Start/Stop/Reread项目->点击Start Server,看到下方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则说明安装成功

入门

点击开始->程序-〉Cadence SPB 15.7-〉tutorials->Design Entry HDL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