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怎样画 盲孔和埋孔

楼主(2008-09-23):
protel99中怎样画 盲孔和埋孔

网友:
在protel99se里,按  O + K 后在右下角有一个Drill Pairs的按钮,你可以在那里面设置钻孔对,
这样你走线换层的时候只要满足这个里面的钻孔对设置,软件就会自动帮你加那个盲埋孔的

网友(2014-01-20):
谢谢,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