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 FILE 导入问题

楼主(2008-09-23):
请教 DXF 文件导入后, 图形尺寸不对,都变小了. 导入时设置 DXF文件单位为 MILS, LAYOUT 设置的也是以 MILS 为单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一下启动文件,把默认单位改成METRIC,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在autocad中缩放39.37倍,然后再导入PADS中就可以了

因为PADS默认是mil单位。

或者导入后,在pads可以scale 39.37倍,再测量一下尺寸,看是否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