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电路

楼主(2008-09-23):
最近想做个键盘电路,选来选取最后选AT89S51来做,但是这两天越做越多了(芯片数量)。而且有的功能还不能完美的实现。今天偶发奇想,拆了个标准的键盘,把里面的那个涂着硅胶的芯片弄下来,可惜还是不知道是个什么芯片,查网上说是INTEL的8048,我查了这个芯片的资料,也是个mcu啊,但是键盘电路里的怎么就只有它一个芯片啊?
没有晶振,只有两个电容,两个电阻,还能3个led指示灯。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啊?有高人可以赐教一下吗?

网友:
个人猜测:可能是使用GPIO口来做的吧?
按下和不按下为高低电平两种状态,只需上拉和下拉即可,电容滤波。
led也是用GPIO来点亮吧。
纯属猜测。。。

网友(2008-12-01):
建议你看看下面的文档

网友:
不用猜了,就是83053 我这里有在做

不用猜了,就是83053 我这里有在做

网友(2009-01-06):
    #3的資料不錯喔

网友(2009-02-11):
    谢谢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学习

网友(2009-06-02):
    向三楼致敬

网友(2009-07-04):
    你好!请问下你用51单片机是怎么样制作标准键盘的啊,我最近也要做这个能够告诉我怎么做的吗
    我的邮件是48504804@qq.com 谢谢啦

网友(2009-11-15):
回复 网友A:
! k) }/ Y, C) D+ H/ m顶。谢了

网友:
繁体的 看起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