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原理图元器件库问题

楼主(2008-09-23):
同事给我一个protel原理图,里面的一些元器件都是自制的,我想将这些元器件放入自己的库中(不用自己重新画),于是我建了一个元器件库设计数据库,但无法将原理图中的那些元器件复制粘贴过来。请高手指教怎么快速的将原理图中那些元器件添加的自己的库中!还有,它们的封装库我也想copy过来。

网友:
直接在原理圖中應該是取不出圖形的.
所以,先將原理圖打開,在DESIGN下有Make project library點選后,會將原理圖中的器件抽取出來成為一個lib封裝庫檔.在開啟此檔的情況下,再打開目的封裝庫,在源檔中copy相關的封裝圖形,再轉到目的庫中patse即可.
你試一下,不行再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激!
还请教个问题:它们的封装库怎么copy过来?

网友:
目前應該只有這樣的辦法才可...
在源庫中BROWSE SCHLIB選項卡下,SHIFT組合選中全部元件,點右鍵選COPY,爾后再到目的庫中的同一選項卡下,點若鍵選PATSE即可達成全部移轉的目的.你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可以~~

网友:
我試了是可以的啊,可否將具體的情況說出來,再看一下...
或者,誤會了你的意思.....
整個庫文件是無法直接加入到另一個庫文件中的,只能copy.而且必須要兩個庫文件在同一程序內同時開啟才能實現...

楼主:
我想问一下,pcb图中的封装能不能像原理图中的元器件那样抽取出来成为一个lib封装库。

网友:
當然可以.
在pcb編輯環境下,design菜單中make library即可達成...

楼主:
找到了  不过不在design菜单下,而在tools菜单下。

网友:
個人覺得不太可能,
我看了99se及ad6的pcb編輯環境下,make lib的命令都是在design下的.不知樓主所用為何?

楼主:
我用的99se汉化了的

网友:
呵呵,莫非決竅在此?!

网友:
个人建议不要汉化了,本来D版的多,再汉化就容易丢三拉四。

网友:
沒用過漢化的,不過從樓主的情況看,
還是不用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