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画大了,如何解决?

楼主(2008-09-23):
板子上的封装画大了,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将元器件焊接上去?

网友:
这个你要说详细些
大的话有很多种
如DIP零件还是SMT
是一个方向大了
还是都大了
如果是SMT零件PIN比较小的话那就没什么希望了
这是个练烙铁的好时机
DIP就把脚分开些
SMT就用细线吧

网友:
DIP就把脚分开些
SMT就用细线吧
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