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只对部分器件进行重排位号?

楼主(2008-09-23):
1. 如何只对部分器件进行重排位号?指任意指定的一部分器件,不是指某一个别page。
2. 在新建titleblock时,怎么添加日期或X of X等的字串,这样自动添加日期或自动对page进行标识?看到自带库里有<date><page>等字符串,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添加进去?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可以的,最少只能按页来排列
第二个问题,日期是自己输入进去的  page只需要执行自动排列元件号就可以了

楼主:
日期是不用输进去的,不信你随便添加个别titleblock看看

网友:
呵呵
用自动的也可以,最好自己做一个titleblock吧

楼主:
关键问题是怎么添加这个时间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