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信号的驱动能力以及其走线的要求

楼主(2008-09-24):
看时钟芯片的 datasheet里介绍驱动能力分1X ,1.25X,1.5X,2X.
     但是也弄不明白1X ,2X是指什么,不同的驱动能力对走线长度,宽度,间距是不是要求也不一样。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查了好久都没查到。

网友:
芯片通过软件设置调整buffer的driver strength。这在系统构建调试过程中是相当有利的。
不同的驱动能力--------不同buffer电流

如:信号的振铃严重可以通过降低strength进行调整
    反之,环绕震荡可以通过增加strength进行调整

楼主:
对走线长度要求也一样?

网友:
不完全一样,不同的驱动能力,同样的负载,上升沿不一样,延迟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