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如何在sigxplore里的拓扑图上直接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谢谢

楼主(2008-09-24):
想看一下加上一个上拉电阻后的波形,请问可否在拓扑图上直接添加?

我可以在图上直接添加一个电阻的espice模型,但是不知道如何给它DC电压。

谢谢了

网友A:
添加一个"sour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source"

请问source 怎么添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