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DRAM时钟线的宽度比数据地址线宽会不会引起阻抗不匹配?谢谢

楼主(2008-09-24):
看到一些设计中的sdram的时钟线比数据和地址线宽,数据地址线控制在50欧姆,
那么时钟线的阻抗就会小于50欧姆,这样对时钟线的信号质量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谢谢。

网友A:
阻抗匹配是对于单个网络来说的。
可以参考下特征阻抗的公式,阻抗不仅与线宽相关。

如果从趋肤效应来讲,时钟的线宽比较大有利于降低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是对于单个网络来说的。
可以参考下特征阻抗的公式,阻抗不仅与线宽相关。

如果从趋肤效应来讲,时钟的线宽比较大有利于降低损耗。

我的意思是说,数据地址线上50欧姆阻抗是和芯片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的
时钟线线宽变宽,阻抗降低,是不是会引起时钟线和芯片的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

这个意思很难理解吗?

网友:
时钟buffer和数据线buffer是不同的。

网友:
如果可以,数据也可以低于50ohm,时钟阻抗低了更好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数据地址线上50欧姆阻抗是和芯片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的
时钟线线宽变宽,阻抗降低,是不是会引起时钟线和芯片的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

这个意思很难理解吗?

阻抗是个范围,可能是封闭区间,也可能是个半闭区间,跟其余因素也有关系。

你说的这种情况没有关系,是对的,你就这样做吧。

网友:
传输线阻抗是在频率下的一个范围,时钟通常100M,数据基本就是200M,所以你的物理约束在50欧姆,但是在不同频率下测出来的阻抗是不同的;既然你加宽了时钟线的宽度,其实在反射上问题不大,但是在工程制作上感觉你是不是增加了成本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