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的PCB中加入汉字的方法

楼主(2008-09-24):
最近无意中发现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的PCB中可加入汉字,现分享给大家。
首先打开一个PCB图,单击菜单栏的Place-String选项,然后按Tab键进行属性的设置,设置方法如图1所示,最终的效果如图2所示。

网友:
还可以添加条码!

网友:
不错啊,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wo ding 我疯狂的顶

网友A:
哥们 这样好像不行啊。 因为电路板厂都是99se,最终电路板要转成99se发给电路板厂,转的时候,这样的字体貌似会出问题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 这样好像不行啊。 因为电路板厂都是99se,最终电路板要转成99se发给电路板厂,转的时候,这样的字体貌似会出问题的啊。

生成光绘文件输出给PCB厂家就行

AD6可以直接复制文本上的文字,在PCB中直接CTRL+V就可以粘贴汉字了,字体可以直接双击属性更改,相当方便。
输出的条形码文字在PCB板子上是否标准有待考证!

网友:
厉害

还可以加条码?

网友(2008-12-03):
引用 网友B:

生成光绘文件输出给PCB厂家就行

是那种文件啊,怎么操作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 这样好像不行啊。 因为电路板厂都是99se,最终电路板要转成99se发给电路板厂,转的时候,这样的字体貌似会出问题的啊。 [/quote

PCB厂家软件多有更新,99,DXP2004,pcb4.0 ,pcb5.0。pcb6.0多支持,自己问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