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个概念问题(关于反射,回流及仿真)

楼主(2008-09-24):
1.请问关于信号的回流和反射应该怎样理解和定义,为什么反射是在单端线上,而回流则是在参考的平面或线上,
比如说:源端串联匹配一个电阻,对于接收端的电阻相当于无穷大,那么信号又是怎样回流的,回流路径是怎样的?
2.回流的信号是否也象信号线一样也表现为波动状态?
3.请问对信号进行仿真时,方波的以Fourier展开,那么对于方波仿真时频率取哪个?最高有效频率?是和上下升沿有关么?

网友:
方波傅立叶展开的基频是当然还是方波的频率,所以仿真时的频率设置应该是方波频率。
反射只要看反射系数。格型图或者bergeron图分析下。
信号的回流。。。。搜下以前的帖子,很详细。

网友:
反射是信号传输时所受到的瞬态阻抗发生变化引起的 如线宽改变,过孔,换层等
信号回流总是沿着阻抗最小的路径传播

楼主:
感觉上这个反射和回流和receiver模型有关
补上一个receiver的一般模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