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的作用,

楼主(2008-09-24):
会仿真的朋友能不能给我贴个图,看一下1G左右得电源线是什么样子,刚才,老板给我讲了一阵子电源线为什么加宽,我说只是为了散热,结果发现很多方面都不了解,他说了一些关于交流阻抗和直流阻抗,及对传输线的一些了解,在射频中,交流阻抗好像很容易导致一些要命的结果,他说了一些,我只能理解其中的百分之十左右,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不能说一下,电源线中交流是怎么产生,给我感觉一般我们用的都是直流电,是因为高频率电源快速翻转产生的吗,还有,在射频中,电源线加宽,是为了什么,谢谢回答,

网友A:
我顶一个  说说我的看法  你的电源是用的走线把, 加宽就意味着传输线上的电阻会小一点啊 ,其实电源线在传输时会有压降的,和传输线的阻抗有关系,即电源供电轨道的塌陷问题

楼主:
先谢过,
    不过他说了一堆,好像是从小波放大这里看的,说了一下趋肤效应,总之,我记住了一句话,就是电源线在无限宽的时候,电容在无限多的情况下,电源可以相当与交流地,呵呵,只把结论记住了,后来什么-60DB,影响了,呵呵,全部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过,
    不过他说了一堆,好像是从小波放大这里看的,说了一下趋肤效应,总之,我记住了一句话,就是电源线在无限宽的时候,电容在无限多的情况下,电源可以相当与交流地,呵呵,只把结论记住了,后来什么-60D ...

电容无限多,交流阻抗很小很小 啦

楼主:
!!,为什么啊,能把交流阻抗那里说明一下,或者帮忙介绍一下资料吗

网友:
找本MW或RF的书看下。
有这样一个好老大带,LZ真幸福

楼主:
老大太猛了,思路天马行空,一会matalb,一会VHDL,一会RF,搞得我生活都没信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顶一个  说说我的看法  你的电源是用的走线把, 加宽就意味着传输线上的电阻会小一点啊 ,其实电源线在传输时会有压降的,和传输线的阻抗有关系,即电源供电轨道的塌陷问题
你说的是不是压降的问题啊 ?

网友:
大家的解答只能使你有个模糊的概念,建议你抽点时间去详细的研究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会让你理解很多东西

楼主:
我看过信号完整性分析,都是介绍一些,直流阻抗得问题,大致上有个了解,有可能看到少一点,回去再看看,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电源是直流,但在耦合环境中会有噪声叠加其上。

楼主:
那和电源线的粗细有什么关系,造成阻抗不匹配,还是???。

网友:
线径直接决定了过电流能力。
哈哈,你也应该见过电线烧焦的情况吧,和PCB板的走线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交流阻抗和直流阻抗, 由于传输线有阻抗的,就相当于是一个电阻. 于是有损耗,这样的损耗是直流损耗. 直流损耗由两面的因素决定: 电流流过导线的横截面积和导线的电阻率.
趋肤效应:就是当信号频率逐渐增高 ...

版主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楼上这位兄台帮俺解释到正点上面,
仁兄说,趋肤效应使得阻抗增加,感抗增加,谢谢,看来自己还是不善于灵活应用,
发个趋肤效应公式,刚刚在网上看到,借花献佛。
由于公式不好书写,我就口头上说一下
d=503除以根号下(f乘以a乘以c)
d是趋肤效应深度,f为频率,a为磁导率,c为电导率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