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贴,谈点经验。阻焊开窗的oversize-整板与单个零件

楼主(2008-09-24):
客户一个单面板,SMD的0805/0603零件下面走了线。板厂说单面板的阻焊绿油开窗单边最小8mil,会露铜的。
整体修改,在FILE->CAM,solder mask层,edit,options,有个选项over(under) pads size by ____,这里填个值,是双边的。见图一。

图二所示是修改单个零件的,选component,点鼠标右键,弹出菜单里选attribute,设置阻焊的adjust值,可以为正(加大焊盘的阻焊开窗)也可以为负(缩小焊盘的阻焊开窗)。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单面板用双面板的绿油阻焊工艺,单边做4mil。
以前出GERBER的时候,都是PADS的默认值,双边10mil。
上个星期给这个客户设计板子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选项。

网友(2008-12-06):
阻焊绿油开窗?

能具体点吗?是不是指做在PCB上的焊盘比实际的元件管脚大出来的部分?

网友:
手机板一般只设1MIL的

网友(2009-06-19):
有用 存起来了 不过我有一点还是比较模糊的是 开窗单边最小8mil 大于8就更好吗? 感觉有点不对 是不是要小于8阿 ??麻烦指导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