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摆放元件时候,如何精确的将元件的某个管脚放在指定的坐标上

楼主(2008-09-24):
在摆放元件时候,如何精确的将元件的某个管脚放在指定的坐标上

网友:
这是把元件的零点放到指定的坐标上吧,期待答案ing

网友:
1.show出来该PIN的坐标 并复制
2.执行MOVE, OPTION选择USER PICK.
3.选中零件,在命令行里输入x 刚才复制的座标,ENTER.
4.抓起零件后再输入x 你想要移动到的座标,OK.

学习了,版主

网友:
可以通过输入命令实现

先选择需要移动的对象及移动的命令
然后在command处输入 x x坐标 y坐标

如要移动到原点 输入 x 0 0

网友:
我也提供一种方法 吧

1.use show measure command.
你可以知道,该被移动的pin与目的地之间的水平与垂直距离。
2,use ix and iy command.
then you could move the pin to the location where you want.

楼主:
强大的诸位大神,受教了

网友(2009-05-16):
终于找到了哟,我正不晓得如何定位呢,学习了

网友:
move的时候,在命令窗口输入你要放置的坐标值,如 x 20.2 18.1  再按回车键,就ok了

网友:
我有写过一个相关的skill。方便移动
谁想要可联系我。

网友A: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ber).
2.选中零件,抓起零件后再输入x 你想要移动到的座标,OK.

网友(2010-09-01):
顶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我先来顶下先咯  呵呵

网友(2010-12-26):
移动元器件:先选择需要移动的对象及移动的命令
复制需要的坐标,然后在command处输入 x x坐标 y坐标'
移动元器件的某个pin脚: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ber).
2.选中零件,抓起零件后再输入x,y 你想要移动到的座标,OK.

网友(2011-01-28):
引用 网友A: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 ...

这个最实用,不得不顶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2011-05-17):
学习了,但是比PADS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 ...

嗯,我想要说的就是这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 ...

同意。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12-01-13):
引用 网友A: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 ...

    还是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2012-06-12):
1.show出来该PIN的坐标 并复制
2.执行MOVE, OPTION选择USER PICK.
3.选中零件,在命令行里输入x 刚才复制的座标,ENTER.
4.抓起零件后再输入x 你想要移动到的座标,OK.

网友(2012-11-10):
引用 网友A: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 ...

就是这样。。。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2013-07-14):
引用 网友A: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 ...

这个好用,以后方便了!

网友(2014-12-30):
引用 网友A:
1.执行MOVE, OPTION选择Sym pin # 在输入框中输入你要的pin脚定义,如1   2   3   或者 a b c(根据pin num ...

完全正确!步骤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