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问ansoft与spb16.01同时使用,需要装ansoft links吗?

楼主(2008-09-24):
我装好了siave3.0,还要装links吗?
我找了links v3.0这里可以下,可惜币不多,下不完呀,有没有兄弟也想要的,一起下吧
http://www.simol.cn/viewthread.php?tid=558&highlight=links

网友:
    3.0的还不行,至少要4.0。

楼主:
    斑竹大大,知道在哪里能搞到吗

    斑竹大大,知道在哪里能搞到吗

网友:
    去找搜索引擎,不讨论D版内容。

网友:
    要用3.0,需要自己修改,可以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9120-1-1.html

楼主:
    斑竹大大,FTP里的ansoft links v4.02为什么不能下呀

    斑竹大大,FTP里的ansoft links v4.02为什么不能下呀!!? 我下到几M就提示重新下载,是否要覆盖原文件

网友(2009-06-04):
    各位同学,我用的是ansoft siwave3.0   ansoft links4.1与allegro spb15.5,可以三个都装完了之后allegro中并没有出现ansoft的菜单,ansoft links4.1是支持allegro15.5版本的。在安装ansoft links4.1时,我是选择了15.5.请指教

网友(2009-09-08):
    有 siwave 3.0就可以直接轉allegro了呀,為何還面ansoflink?

网友(2010-04-04):
    下4.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