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層版的盲埋孔應如何安排較好?理由呢?

楼主(2008-09-24):
高頻訊號用的八層版的盲埋孔應如何安排較好?我打算用四層處理VDD/VSS
可以請諸位先進作個分析,不論在生產的可靠度、成本上還是EMI等等的考量。
願聞其詳。

网友:
通常的做法:
1、
HDI工艺的做法,可以排1+6+1结构或者2+4+2结构;
2、
机械埋盲的做法:可以是2+2+2+2或者4+4会比较好;
3、
机械埋盲的做法:也可以是2+4+2结构或者3+2+3结构;
4、

不推荐的做法是:2+62+5+11+7
优先考虑12,这样的结构会对层间对位控制比较好
从成本考虑层压次数越少成本越低。

网友(2009-05-22):
通常的做法:
1、
HDI工艺的做法,可以排1+6+1结构或者2+4+2结构或者3+2+3结构
2、
机械埋盲的做法:可以是2+2+2+2或者2+4+2或者4+4
3、
不推荐的做法是:2+6、2+5+1、1+7、3+5等等
优先考虑1、2,这样的结构会对层间对位控制,板子的翘曲度控制比较好。
从成本考虑层压次数越少成本越低,当然不同厂家价格不一。
引用补充了下~ 呵呵

网友(2009-07-27):
1+6+1  2+4+2等等 是啥意思?

网友:
钻孔可设置
1-2
2-7
7-8
1-8 通孔

理由:省钱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绝对省钱

网友(2009-08-29):
八层的话如果可以直接全部用1-8的过孔,这样不是说不可能,我经手过一个这样的方案,但我觉得不是很好
1-2或者7-8这些第一打入第二层都是镭射孔吧,要加钱的

网友:
钻孔可设置
1-2
2-7
7-8
1-8 通孔

理由:省钱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就设计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