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PHY EMC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4):
最近做了个ONU,用的千兆PHY是 IP1001,在做辐射测试的数据如下

水平测试:

NO.
Frequency
MHz
Factor
dB
Reading
dBuV/m
Emission
dBuV/m
Limit
dBuV/m
Margin
dB
Tower/Table
Cm
deg

59.10
14.84
21.57
36.41
40.00
-3.59
-
-
*F
250.68
14.83
41.86
56.69
47.00
9.69
-
-
F
374.35
18.15
32.14
50.29
47.00
3.29
-
-
F
500.45
20.88
30.32
51.20
47.00
4.20
-
-
F
563.50
22.36
25.52
47.88
47.00
0.88
-
-
F
626.55
23.62
28.08
51.70
47.00
4.70
-
-
F
750.23
25.33
23.29
48.63
47.00
1.63
-
-
F
813.27
26.11
22.90
49.01
47.00
2.01
-
-
873.90
26.53
20.01
46.54
47.00
-0.46
-
-
F
876.33
26.59
27.92
54.50
47.00
7.50
-
-
949.08
27.81
15.49
43.30
47.00
-3.70
-
-
1000.00
27.75
17.09
44.84
47.00
-2.16
-
-

主要是125M时钟及其谐波过不了,请问这方面如何减小辐射,谢谢!

网友:
最近也在做这个板子,和你用的是同一款芯片。你的数据是怎么测得的?软件还是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了个ONU,用的千兆PHY是 IP1001,在做辐射测试的数据如下

水平测试:
NO.FrequencyMHzFactordBReadingdBuV/mEmissiondBuV/mLimitdBuV/mMargindBTower/Table
Cm
deg
159.1014.8421.5736.4140.00-3.59- ...

时钟线怎么处理的?

网友:
    加大时钟串联电阻的阻值,改板时尽量缩短在表层的布线长度。

网友:
    从你给出的数据来看你的产品还不只是时钟的问题,还要考虑你的PCB板的地回路问题。

楼主:
    地回路何处理呢?请指教

楼主:
走线在附近里,请指教怎么处理地回路,谢谢

网友:
    建议时钟线串的电阻改为高阻磁珠具体值根据你的产品来定,猜想你的扫描曲线应该后段是往上翘得太高要是这样得给你的产品考虑辐射源信号回路增加地回路宽度减小回路路径和电阻。(只作参考)

网友:
    这表看不懂啊,各项参数是什么意思?
碰到dB就头大

网友(2008-11-05):
    我个人经验,把CLK加粗,旁边的地加粗,多打地孔,假如允许的话,在地上跨接地电阻。一般 的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