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如何在sigxplore里的拓扑图上添加source?谢谢

楼主(2008-09-24):
我想添加一个上拉电阻,但不知道如何添加电源
回帖说,可以添一个source,请问这个source怎么添加,谢谢

网友A:
    在Model里选择GenericElement,即可选择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odel里选择GenericElement,即可选择Source。 [/quot]

谢谢,请问从GenericElement添加电阻和添加一个espice的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Espice是定义的passive 器件,都一样,阻值是都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