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仿真波形图,谢谢,已经修改了波形图,又修改了一次

楼主(2008-09-24):
检查了一下,刚才的allegro自动提取的拓扑居然是错的,所以波形不好。
现在戴维宁端接的效果如下,图中的是最差的两个波形。

大家看看波形是否可接受。

另外我试验了最后一个负载的输入端串电阻的方法,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并且也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端接啊。能否给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波形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A:
    从波形上看,你应该是采用菊花链拓扑,建议你把负载改成两个一组,用远端簇型拓扑,匹配器件放在T点附近,波形可能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上看,你应该是采用菊花链拓扑,建议你把负载改成两个一组,用远端簇型拓扑,匹配器件放在T点附近,波形可能会更好一些。

    仿真波形采用的是菊花链
曾经采用过T型拓扑,如下图,可是仿真波形很差。就如上文所描述,波形最高值可以到达4V。

采用菊花链之后,波形形状如上图,基本可以,但是最高值和最低值都不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主要关心接收波形的质量,显示4个接收波形,更清楚点,另外拓扑结构发一个看看。建议不要采用戴维宁端接,如果是菊花连结构,建议在最后一个接收器加一个串阻看一下,阻值进行扫描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关心接收波形的质量,显示4个接收波形,更清楚点,另外拓扑结构发一个看看。建议不要采用戴维宁端接,如果是菊花连结构,建议在最后一个接收器加一个串阻看一下,阻值进行扫描得到。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关心接收波形的质量,显示4个接收波形,更清楚点,另外拓扑结构发一个看看。建议不要采用戴维宁端接,如果是菊花连结构,建议在最后一个接收器加一个串阻看一下,阻值进行扫描得到。

    检查了一下,刚才的allegro自动提取的拓扑居然是错的,所以波形不好。
    现在戴维宁端接的效果如上图。

    大家看看波形是否可接受。

另外我试验了最后一个负载的输入端串电阻的方法,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并且也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端接啊。能否给简单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查了一下,刚才的allegro自动提取的拓扑居然是错的,所以波形不好。
现在戴维宁端接的效果如上图。

    大家看看波形是否可接受。

    另外我试验了最后一个负载的输入端串电阻的方法,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并 ...

    每个接收端会出现两个波形,比如,一个是U22.18,另一个是u22.18i,这两个波形分别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
    带“i”的是die上信号,不带“i”是pin上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