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4fab16f56cd346445b304b5a6a4aa5b5","traceid":"1a1c711217618054382033446e707a","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08-09-25):
还不是一样.

网友:
给个参考

网友:
    N就是的一样的

网友:
    好像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规则的吧……因为这个跟制程能有关,并且是打线厂的能力也相关的。

网友:
    先看看,不太明白.之前也沒做過bonding...

网友:
    绑定的没做过。不知都在什么情况下用?是不是就是两个器件,但是相对位置要固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看這個圖上的網絡就這樣放著嗎,要不要在電路上連接起來..還是等BOND的時候打線?

网友:
    走过路过,踩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示意图, 红色铜皮为pin ,中间用胶先黏贴IC, 然后打线的话是用一头用机器摁到pin脚, 一头摁到IC脚, 我说的比较简单,但是机器摁的很牢固,不要怀疑晃晃就掉了啊。

    打线后就如同灰色线部分,只是这个线 ...

    说得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就是一个电路板上面有个黑疙瘩。。。

    BONDING制程我有所了解,問題是在layout階段,如果是bonding板的話,我需要什麼樣的咨訊,我的封裝又要如何去做?
希望高人繼續指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成品就是一个电路板上面有个黑疙瘩。。。

你说的很形象.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2229-1-1.html
    参见此贴

网友:
    点文件里 的那个lock。把IC锁住就可以了呀。。。。,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

网友:
    以下是我收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