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database err!

楼主(2008-09-24):
我用的是15.7版本,在出Gerber时,说database err,让我运行DBDoctor!
我运行后,提示是:
ERROR IN LINE (no segment)
INE HAS NO SEGMENTS

而且这个错误有578个!郁闷了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请赐教。

在百度、谷歌搜索不到相关的错误。

楼主:
还有就是 运行了DBDoctor后,重新生成一个.brd文件,这个文件就可以生成Gerber了。

楼主:
紧急求助啊,帮帮忙

网友:
个人认为你这个不算什么问题,就是你平时的个人习惯问题,有些时候出现DRC要及时UPDATE一下,在出GERBER之前也要检查一下所有的DRC,更要DBDoctor一下。

楼主:
我是整板被我移动过的,因为倒了个,在那一部就做个UPDATE,可能就不会这么多问题了。
虚心接受,以后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

楼主:
我东西都被我删光了,去检查,还是这个错误,郁闷

网友:
ALLEGRO的有些错误真的很令人头疼的!

网友:
从layout的角度讲,没有问题的。只要你run dbcheck.

网友:
DRC要及时UPDATE一下,在出GERBER之前也要检查一下所有的DRC,更要DBDoctor一下,这是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