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更新元件问题

楼主(2008-09-24):
    本人刚接触OR CAD,在画原理图时发现自己刚做好的某个元件需要改动,进入元件库修改后,就会出现修改后的元件不能加入原理图中,请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帮,谢谢,非常感谢!!!注:出现的提示内容为Part DK_209M is out of date with respect to the design cache, Use Update Cache to aynchronize the part in the cache with the librar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刚接触OR CAD,在画原理图时发现自己刚做好的某个元件需要改动,进入元件库修改后,就会出现修改后的元件不能加入原理图中,请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帮,谢谢,非常感谢!!!注:出现的提示内容为Part D ...

    如果你是修改元件库里的元件
    则需要在原理图的design cache中选择那颗元件 update

你可以直接在原理图中找到那个元件 右键选择edit part

楼主:
    谢谢版主!!!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2010-12-29):
    谢谢二楼的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