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转为PDF档

楼主(2008-09-24):
pads如何转为PDF档,请指点

网友:
设置一下打印机就行,当然前提你安装了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5.0以上版本。

网友:
怎么样按1:1打印出来啊??

网友(2008-12-05):
斑竹,你有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5.0

安装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在logic裡打印PDF時,圖像卻縮小了,大家有沒有遇到過此類情形

不会呀,1:1的,若你的图纸是a2的,输出的pdf也是a2的

网友:
是呀,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0-12-08):
我都是用的Adobe Acrobat 9 Pro 用PDF虚拟打印机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9.0以上的软件,PCB支持智能化的PDF文档,就是各个元件都有索引,非常强悍,在file菜单单独有一个Create PDF...
跟打印的那个pdf完全不同,那个还只是模拟打印,是"打印"的效果。。

网友:
谢谢楼上,又学到了!

网友:
在CAM中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CAM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scaling设为1:1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5楼的方法是正解!

总结一下,个人常用的几种方式,各有优缺点:
方法一:在CAM输出选项中打印PDF;
方法二:生成Gerber后,在CAM350中打印PDF;
方法三:PCB导出DXF,在AutoCad中打印PDF;
方法四:用高版本的9.x打开,直接输出PDF;

有的方便制作说明文件,有的方便制作生产工艺文件,有的方便不同设计团队间的交流

网友(2011-08-04):
下载个虚拟的打印机就好了